求助直流无刷电机飞车

楼主(2006-07-26):
请问各位老师,直流无刷电机飞车的原因一般是什么!在线等。。。。。。。急啊

网友A:
请你详细说明下你在什么情况下飞车和飞车的表现。

网友B:
所谓的飞车就是电机的反馈信号不起作用,驱动器无法接收到相应地信号,导致驱动器认为自己无法达到自己要求的转速,所以驱动器拼命的升高电机,以提高电机的转速。
所以检查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所谓的飞车就是电机的反馈信号不起作用,驱动器无法接收到相应地信号"
或者是收到了反向的信号。

网友D(2009-08-06):
     请教高手个问题,我用的是富士的侍服驱动器和电机,装上以后可以转,但是有点像飞车,会是什么导致的呢? 我是新手,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哈!

网友C:
"装上以后可以转,但是有点像飞车"

可以描述得更具体么?

网友E:
电机三相线序接错了吧

网友F:
判断一下编码器的方向,当接受正向命令时编码器的计数是否是增加的。如果反向的话把编码器的A和A/ 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