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直流调速器,一台用做速度控制,一台用做转矩控制,具体该怎么办?

楼主(2006-07-26):
现在有条生产线要求用两台同样大小的直流电机,控制器选用siemens的6RA70系列,要求两台电机同时起动,而且为了保证同步,所以打算一台用做速度控制,另一台用做转矩控制,这样具体该怎么用?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吗?
还有,因为需要用编码器测长,所以还要有位置控制,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A:
保证同步就不能用转矩控制,力矩控制时力矩的变化会影响的速度的变化,可以用主从跟随模式

网友B:
同步的要求是多少?位置控制可以再控制器上建立位置环。

楼主:
to:邵玉震

你说的“力矩控制时力矩的变化会影响的速度的变化”,这不就能达到一台主动变速时另一台跟着被动变速的要求吗?

还有,主从跟随模式怎样做?请指教。

网友C:
是要保证线速度同步还是角速度同步?如果是前者,就有个半径变化的检测或通过其它中间控制量(如张力、相对位置等)来协同控制的问题,如果是角速度同步,用两台位置伺服系统就可以啊,不光可以角速度同步,还可以实现相对相位可调同步。

网友D:
请问设备是不是连轴的?如果是,用主从方式即可实现。

楼主:
这是应用在板材辊压机上的,两台电机同时带动一台辊压机运转,所以要求一台作为主控制器,另一台作为从动控制,利用第一台的转矩给从动控制器转矩命令,方向一致。

网友E(2006-10-15):
同轴做主从,不是同轴柔性连接得做负荷平衡

网友F:
       “一台用做速度控制,另一台用做转矩控制”

1、一台用做速度控制,用调压的方式完成,板材辊压机用开环控制;
2、另一台用做转矩控制,用调电枢电流的方式完成,必须用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G:
、另一台用做转矩控制,用调电枢电流的方式完成,必须用闭环控一定要闭环吗?

网友H(2007-02-28):
主机的电流值给到从机的P500,用peer-to-peer进行主从通讯即可,这是个方向,具体的参数设置自己在看一下。

网友I(2008-06-24):
用扭矩限制可以做到,安川的可以,西门子的没有用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J:
用点对点通讯,做主从控制,主机做速度控制,同时速度的输出给从机的电流环的输入。

网友K(2008-08-12):
http://www.comeon365.com/ 网上购电气产品快速便捷

网友L(2008-10-03):
两台电机串连起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M:
是要保证线速度同步还是角速度同步?具体是什么设备的??

网友N:
加PLC。和速度反馈编码器。。。

来形成闭环。

网友O:
ye 向大家过来学习了!!

网友P(2011-04-06):
我也不太明白                               呀

网友Q(2011-05-07):
学习了!说的很好呀,这样的帖子就要存时间长点

网友R:
一个给定速度,另外一个速度给定为0,给定电流限制就可以了。用1个电机拖动另外一个。

网友S:
应该是一个速度控制,一个转矩控制,我们的测试台就是这样的。不过是变频器,不是直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