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脉冲线长度

楼主(2006-07-26):
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PULS+,PULS-,(SIGN+,SIGN-),如果连接的是线形差动控制信号,传输距离可以非常远;  还有一种接线方法是PULS+连接电源正极,PULS-连接普通的脉冲控制信号,这样成本降下来,但传输距离变小了,我想请问大家,只用一根普通的屏蔽电缆,用脉冲来控制伺服驱动器,最远距离可以达到多少米!!多谢了!

网友A:
不超过2M为宜。

网友B:
你说的PULS+接电源正,是叫共阳极接法吗?
还有其他的接法吗?

网友C:
是,还有单端(也可以理解成共阴极),差动(或长线驱动)接法

网友D:
老宋大哥,能详细说说吗?我们也想上一个伺伏电机,安川的,谢谢啦!

网友E:
我做过,一般20米没有问题,国产伺服都可以的。鬼子的产品也许应用环境太干净了,抵抗力差,我们土生的伺服抗干扰能力、抗电压波动能力都不错的,可是向外辐射也会大一些,要向西洋鬼子们学习!

网友C:
to:南师信控:
你只要问你的供应商就可以拉。如果他不知道,你就换一家知道的,能给你服务的供应商去购买。

楼主:
 to:请你吃饭
国产伺服脉冲控制,能到20m,这是真的么?
我了解的情况和南飞雁的相同,最好不要超过2m否则就要加上抗干扰器件了。
大家来说说!!!!

网友F:
20米也好,2米也好,信号是什么频率的?接收端有没有滤波装置?离开这两个问题讨论线长,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G:
和品牌有关。别的我不太清楚,东元的用双较线最长可以接20米。

网友E:
国产伺服脉冲控制,能到20m,当然是真的!频率250K,有疑问请联系我13917199160

网友H:
抱歉没看清楚,你的普通屏蔽线嘛意思,不是双绞屏蔽没戏,还有就是屏蔽线的质量问题了,一些大品牌的原装屏蔽线效果好上10%-20%肯定没问题。

网友I(2008-07-21):
请问有谁知道伺服脉冲当量如何确定?

网友J:
20米也好,2米也好,信号是什么频率的?接收端有没有滤波装置?离开这两个问题讨论线长,没有什么意义吧

刘工还是那么经典啊!!!

网友K:
十几米是经常用,再长就没用过了

网友L:
主要看走什么信号,加放大就没问题的!

网友F:
“请问有谁知道伺服脉冲当量如何确定?”

根据您需要的分辨率与最大速度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