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吸合

楼主(2006-07-26):
这二天遇到二个CJ20-630吸合速度太慢,电压正常.线圈阻值正常,有可能是(吸合部分)机械故障吗?

网友A:
太慢,慢到什么样子啊,
会不会是你的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B:
吸合速度太慢???
630A的接触器?看样子是个大块头哩。
如果是机械故障大概不能完全吸合的。吸合的时候量一下接触器线圈的电流吧,看看和其他的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小接触器有的用久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没有新的强有力。我想630A的也应该是如此吧。建议换新的

网友D:
可能原因:
1.弹簧弹力不足
2.有轻度机械卡死现象
3.线圈磁芯性能下降
4.线圈绕组内部短路
建议一定要使用名牌大厂的低压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