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M3404

楼主(2006-07-26):
请问哪为知道NJM3404可以用什么电路代替,是LG-IG5主板用的.谢谢

楼主:
是个贴片的8脚集成电路

网友A:
这个我有一些

网友B(2009-03-04):
请问LG-iG5显示“HV”是什么问题?是否788J有问题?njm3404有问题

网友C:
NJM3404A Dual Single-Supply Operational Amplifier(高性能,单电源,双路运算放大器(NJM2904的改进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