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CS设备联锁问题(皮带机与袋收尘)

楼主(2006-07-26):
设备是这样的:皮带机上有一个袋收尘用于收尘净化
问题是:是先开皮带机还是袋收尘?
我的理解是先开收尘器,但是又在别的地方看到是先开皮带机
搞的我一时确定不了

网友A:
从我的判断,肯定是要先开收尘器,然后才能开开皮带机,这个是个操作手则,如果先开皮带机,那就有要求,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打开收尘器,否则就需要有人承担责任了

楼主:
对啊,这就是设备联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延迟问题

网友B(2021-11-04):
老外的程序是先开皮带然后收尘,理论是收尘的灰落在皮带上了。国内一般先开收尘,再开皮带,原因是减少环境污染

网友C:
先开收尘,再开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