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设备联锁问题(皮带机)

楼主(2006-07-26):
皮带机有一个保护联锁:皮带2度跑偏,皮带拉绳信号

我想问一下,这个保护连锁是 什么,是不是如果达到保护连锁提到的

情况就跳停

网友A:
一般情况只是报警,如果要求加入连锁中,那么就连锁跳主机

楼主:
对啊,一般情况只是报警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出现"皮带2度跑偏,皮带拉绳信号"这样的信号

皮带机就进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A:
不需要,复一下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问题肯定是运行人员处理了,这个就需要根据具体的设备做出不同的反应,

网友C:
皮带2度跑偏,意味着皮带机就进行相应的动作,一般应是这样;具体还看系统工艺要求!

网友D:
呵呵,恰好做过矿里的项目。
一般是怎样的:
跑偏:一级:无延时或者短延时(1~2秒)报警,皮带承重中心变化可能会自动消除的,从而自动报警消除,操作人员视情况需要通知维护人员检修。
      二级:延时5~10秒停该皮带机,从而触发该皮带机前面的皮带机及其他设备连锁停车,检修时转换开关必须切换到就地,主开关分闸挂牌,检修完成候必须现场通知PLC控制室复位,重新开车。当然该皮带机后面的设备可视检修时间长短决定是否要停机。
拉绳开关:拉绳开关是现场人员安全保障或者设备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无条件(哪怕是误动作,电缆断)立即停该皮带机,与其他设备连锁同上。

网友E:
相当的专业,不错!

网友F:
哈哈,就是专业呀

网友G(2013-05-10):
有没有控制图纸,我也不知道那个联锁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