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Z相编码器信号解码计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7-26):
大家好,今天看到一个说明是:ABZ相编码器信号解码计数,不知道所谓的ABZ编码器是什么?谢谢指教!

网友A:
ABZ相编码器是指增量型编码器。编码器读数器从编码器获得ABCD四个正弦波信号,每个正弦波相位差点90度,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相上可以增强稳定信号;另外每转输出一个Z脉冲作为零位参考位。

楼主:
to:罗千兵
谢谢啊!

网友B(2010-10-24):
能不能解释详细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