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在电力配网自动化中的应用

楼主(2006-07-26):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发展配网自动化是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的重要措施,涉及到电力一次设备、变电站、开闭站、线路的监测和控制。    国内目前各城市一般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多路电源的配电网,主要是把单电源辐射网转变为双电源环形网方式,采用双电源环网供电方案可大大提高供电可靠性。    目前在这些电力系统中使用了大量的柱上开关、环网柜、无功补偿装置、抄表装置、控制器等带有RS-232/422/485串行通讯接口的设备,现有系统中这些设备大部分都没有实现集中监控,只能作到本地显示和控制,只有少部分关键点采用了电话拨号的方式实现了远程监控,但无法作到实时监控。因此现有系统的缺点是:无法集中,全面,准确而实时地监控数据。    随着以太网在商业领域的大规模使用以及网络自动化强劲势头的到来,用户与供应商迫切需要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实时访问数据和进行控制,做到远程快速故障分析与处理、设备的远程维护以便提高供电质量,改善用电指标,提高供电企业的工作效率并降低整体成本。在我国目前的供电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电力市场需求。           可以看出,在配网自动化中RTU/FTU/TTU之间的通讯连接正在从传统的串行通讯、无线通讯和电力线通讯向以太网方向转变。对于电力系统配网自动化来说,以太网的通讯介质最常用的是光纤,与办公环境经常采用的双绞线相比,采用光纤可以实现长距离通讯和高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通讯采用以太网,但是大量的RTU/FTU/TTU设备仍然只有串口进行通讯,如何将这些串口设备连接到网络上呢?如何保护电力企业已经在这些设备上投入的大量资金呢?显然,完全换掉这些串口通讯的智能设备是既不经济也不可行的。针对这些电力配网自动化的实际需求,采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东方数码解决方案  对于现有的环网柜、无功补偿装置、抄表装置等大量带有RS-232通讯口的设备,可以通过东方数码的C2000服务器(1个RS-232/422/485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将这些设备组成以太网,在此系统中,仪器与Intranet/Internet是通过C2000连接起来的。这种Intranet/Internet的连接可以通过标准的以太网线,一个调制解调器/电话线,或无线modem(如CDPD)来实现。现在,通过这种连接,就可以使装有应用软件的远程系统通过标准网络访问现场设备。  利用Intranet/Internet的连接,一台具有浏览功能的PC(可以是台式电脑,PDA或瘦客户机)就可以远程访问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及所连接的环网柜、无功补偿装置、抄表装置等各种设备了,既可直接来进行数据监控,也可以给现场的设备发送控制数据。   采用东方数码的串口设备联网解决方案,使得在电力配网自动化中采用以太网络通讯成为现实。        为什么使用C2000?  C2000体积小巧,仅有手掌大小,适合安装在现场设备周围  l 既可以支持主从方式(这样主机可以直接访问现场的串口设备),也支持对等连接方式,或者数据主动上报功能,多种操作模式,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  l 支持Windows 95/98/ME/NT/2000/XP也支持多种UNIX/Linux操作系统,用户既可以使用我公司提供的驱动程序方式也可以自己编程实现各种高级功能。  l 无须改变原有的软件和设备以及维护人员所熟悉的维护方式   可直接实现两个智能设备之间的通讯和数据交换,无须通过主机,大大加快了数据交换的速度和故障处理的时间,也可以实现一对多的广播方式  l 对于设备制造商来说,我公司还专门提供了嵌入式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模块C2000 串口网桥,体积更小巧,可以直接嵌入到设备内部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原有的配电网和供电模式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和居民生活用电的需求。为满足用户对电力的要求、提高供电可靠性、降低线损、减少运行维护工作量和费用,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务质量,就必须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改造现存的配电网络和设备,逐步实现配电网自动化,在这个过程中,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有广泛的应用。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来电咨询:0755-88846600 陈列勇

楼主:
C2000 Plus S232/1 TW(串口服务器,终端服务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技术参数 相关支持软件 16K数据缓存 RS232通讯参数可设置,波特率1200-115200 电源电压:9-12VDC 工作电压:5VDC 平均工作电流<60MA 工耗<1W 工作温度0-55℃ 尺寸:9.5×6.5×2.6 (单位 cm) WinSock; EDSockServer.ocx控件; C2000集成环境; 虚拟串口驱动及C2000Manager; 串口调试工具COMTest; 功能 C2000 Plus S232/1 TW 是一个RS23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又名串口服务器,它提供RS232串口转TCP/IP和TCP/IP转RS23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232终端串口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23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232/1 TW 向上提供10MTCP/IP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232终端串口,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232/1 TW 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C2000 Plus S485/422 TW 串口服务器 技术参数 相关支持软件 16K数据缓存 RS232通讯参数可设置,波特率1200-115200 电源电压:9-12VDC 工作电压:5VDC 平均工作电流<60MA 工耗<1W 工作温度0-55℃ 尺寸:9.5×6.5×2.6 (单位 cm) WinSock; EDSockServer.ocx控件; C2000集成环境; 虚拟串口驱动及C2000Manager; 串口调试工具COMTest; 功能 C2000 Plus S485/422 TW串口服务器是一个RS485/422终端串口转网络的协议转换器,它提供RS485/422串口转TCP/IP和TCP/IP到RS485/422终端串口的数据透明传输,它将从RS485/422总线上收到的数据,透明的传送到在网络上的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发出的数据经网络通过它透明的发送到RS485/422终端串口上。 C2000 Plus S485/422 TW串口服务器向上提供10M以太网接口,向下提供1个标准RS485/422串口(RS485,RS422可选择),内部集成ARP,IP,ICMP,TCP,UDP,SOCK5,http等协议,支持动态IP和静态IP,支持网关和代理服务器。 C2000 Plus S485/422 TW串口服务器有三种工作模式: 1. 作为TCP服务器,转换器在指定的TCP端口上监听平台程序的连接请求;2. 作为TCP客户端,转换器上电时主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 3. 自动方式,转换器一般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当转换器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切换到TCP客户端模式,转换器向平台程序请求连接,并将数据传送到平台,传送完后转换器自动切换回TCP服务器模式。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转换器进行通讯和收发数据:1.Socket(套接字);2.ActiveX控件(EDSockServer.ocx);3.虚拟串口。使用虚拟串口时,控制器的串口参数可以实现与虚拟串口的参数的实时同步。

网友A:
欢迎各位大虾来电咨询这两款产品:0755-88846600 陈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