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B F4-C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7-26):
我这又台科比F4-C系列132KW的变频器,上点后无法运行。查看状态为E.LSF(启动保护),经查为驱动板上故障,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是哪部分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是在运行中出问题吗?首先检查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制动单元是不是正常。

楼主:
楼上,谢谢你的回复,都说是在驱动板上故障了,和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A:
KEB F4-C变频器我这有10多台的,15KW的,运行6年,但未出现过E。LSF“故障。

网友A:
有的,应先检。

网友B:
是不是启动时出现E。LSF“故障,如果是就是制动部份有问题!

网友C:
和电压肯定有关系的

楼主:
但是问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D:
哪个地区!

查下电源,内部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E:
我们公司维修过这种机器,假如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

网友F(2008-12-30):
我们时间KEB售后服务的021-37746663

网友G:
查整流桥上面的那张板,也有可能是可控整流桥损坏.

网友H:
朱工,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KEB F4-F-2.2KW的伺服控制器,cp00被人家t调成500,现在调回0。可以运转,但编码器不起作用,速度控制不了,请问还需要调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I:
有一台F4-CE变频器7.5KW。用在电梯上,就是平层时老过平层点,大概过200-300mm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设定参数变了有可能吗?同型号的手册能找到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朱工,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KEB F4-F-2.2KW的伺服控制器,被人家t调成500,现在调回0。可以运转,但编码器不起作用,速度控制不了,请问还需要调那些参数,谢谢

cp00改为200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有一台F4-CE变频器7.5KW。用在电梯上,就是平层时老过平层点,大概过200-300mm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设定参数变了有可能吗?同型号的手册能找到吗?谢谢

 真个是开环控制,调驱动器没有多大的用处,主要是要查电梯的限位开关或电梯控制器,若需要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I:
juta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当我吧这台变频器换到别的梯时,犯同样的毛病把好变频器换到坏梯时就好了.我同时把变频器主机板换了,证明是主机板毛病.不知怎么样和你联系.还有是闭环控制的.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G:
若是闭环控制,那你说的型号不对。我的邮箱是zhuwanggui#tom.com,记得把#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