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三洋伺服器

楼主(2006-07-26):
三洋伺服器,开机有噪声,请教那位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小弟万分感激了

楼主:
这位大虾能否说明白些,小弟不是很明白,先谢了

网友A:
那家伙说的是上海话,坏掉啦!

网友A:
什么噪声?要描述一下啊

网友B:
听不明白希望描述清楚些!

http://www.kuosan.com/shop/shop.aspx?27792373

网友C:
开机后,用手摸一下马达(放心,刚开机不会热,烫不到你),看看马达在叫的时候,马达会不会颤~

楼主:
三洋PY系列的伺服放大器,一上电,给指令让马达运行,但马上听“吱。。。。”的声音,参数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换另外一台好的上去就没问题了,而且坏的驱动器的控制板也没问题,我把好的驱动器的控制板上到坏的上面,但故障还是一样,所以我想驱动器的问题,模块、模块的驱动部分也没有问题,驱动电源也没有问题?望各位大侠们能够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C:
哇~~~都没有问题,那问题怎么出来的哦~

楼主:
所以才请教大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