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如何转OPC或者Modbus

楼主(2006-07-26):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将FF转换成OPC或者modbus,有没有现成的产品,能否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NI公司的NI-FBUS Communications Manager 软件提供OPC Server,并且通过了OPC Foundation的Compliance Test, 请参见:

http://www.opcfoundation.org/Products/ProductDetails.aspx?CM=1&RI=359&CU=16

NI-FBUS CM 软件可以免费下载,网址是:

http://digital.ni.com/softlib.nsf/websearch/FE1247CE1EC8C67086256E3E005A6521?opendocument

但是与FF设备连接需要NI公司的FF接口卡。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软件来实现?我们可以帮助你定制开发。
eshare_sh@yahoo.com.cn

网友C(2008-06-30):
只要能拿到数据,可以在PC上转,想转成什么就是什么

而且OPC只能在PC上转换,因为需要依赖于操作系统,通常为微软他们家的WINDOWS,因为OPC标准本来就是微软牵头制定的,

当然牛逼的也可以在LINUX上实现(用XML)传

网友D(2019-07-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