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问题

楼主(2006-07-26):
请问,s7-300有将整数转换成2进制格式的指令吗

网友A:
二进制根本不用转;除非想转成BCD码

楼主:
大火,别着急,呵呵
我想通过判断二进制格式下最低位判断整数的奇偶性,用右移指令,然后再和1比较,不知这样可以吗

楼主:
另外,想请教,利用计数器实现单键起停如何设置"置数位",总觉得这个置数位使用起来很别扭,谢谢了

网友B:
我正想学这快呢,楼主肯否教我啊

楼主:
你再学什么?我也是刚开始学西门子PLC

网友C:
何必一定要用计数器。我做的单键起停用的是循环指令,你只需要将一个十六进制数AAAA,move到一个双字,也可以个这个双字的原始值定义为AAAA,然后用你的起停按钮的上升沿来循环这个字。这时,你只需取出那个双字最后一个点就可以了,它总是0101这样变化,机器不就可以单键起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