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如何确定数据采集卡或热电偶采集模块应用方案

楼主(2006-07-26):
最近做实验需要实现温度采集,采用的传感器为K型热电偶(电压信号),采集点数为16至32路均可,应用软件为昆仑通态的MCGS组态软件。由于想要测得实验系统中温度的动态变化规律,因此要求采样速率较高,精度最好能达到0.5摄氏度以内。
由于对采样速率要求较高,因此最好能够采用数据采集卡,由于本人对数据采集卡及采集模块不太熟悉,所以各位大虾推荐几种实现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A:
精度要求高, 我看用儀器來量還差不多, 因為一般溫度變化不快(例外情況是像爆炸), 所以通常使用採集速度10Hz的模塊足夠了, 看來這種速度對你的應用不夠, 市面上大概也找不到適合您用的卡, 原本台灣艾訊公司有一片AX-5232: 32路12-bit的溫度採集卡, 不過我不知道目前他們有沒有在大陸銷售? 我提供另一種方案, 您可以選用16-bit採集卡, 直接量測電壓值, 搭配前端信號處理板(最好有冷端補償CJC), 然後根據K型熱電偶的電壓-溫度轉換表, 得出您需要的溫度值, 但是如果您要在昆侖通態的組態上用, 還得要他們改驅動, 我看這是挺難的.
您可以試試選用泓格PCI-1602(100KHz)/1602F(200KHz)-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E01010PCI1602 , 搭配DB-889D端子板(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F01010DB889D), 應該可以符合您的要求.

楼主:
我原本有一块研华的PCI-1710L数据采集卡及PCLD-8710端子卡(有冷端补偿),但由于对热电偶来说每变化一摄氏度,电压变化大约为0.04毫伏左右,而PCI-1710L数据采集卡的误差范围似乎远大于这个值,不知道您所推荐的板卡精度能不能达到0.04毫伏以内(您所列的两个链接由于网络原因在我的电脑上无法看到详细信息)?

网友B(2006-09-04):
溫度的量測, 在不同溫度下會有不同的線性變化, 無法簡單用一個公式來帶入計算.
模塊產品, 通常有內建 micro-processor 內存, 可將多種相關的溫度對照表內建供查閱/轉換/計算. 對用戶來說, 直接取得的是溫度值這應是較容易使用的.
而板卡的作法, 通常是要靠用戶自行建立該溫度對照表. 當然, 不同 type 的 sensor, 其對照表也不同. 實作起來會比較累人.

网友B:
I-7018 :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10I7018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018.htm
# 类型:mV, V, mA(接125 Ω外电阻)
# 热电偶:类型J
# 分辨率:16-bit
# 通道:8路差动或 6 路差动+2路单端(跳线选择)
# 采样速率:10 次/秒
# 精度:± 0.1%

网友C:
我们有采样速度15Hz的模块(67毫秒),16位A/D,资料参见如下的图片,不知道你能不能满意。QQ:329360862/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网友D:
坚决的拒绝广告。首先要解决问题吗?以后你再做广告啊。我就是佩服“谢聪敏”先生的做法,无论什么样的,就是根据楼主的意愿来解决问题先。。先帮帮忙解决问题啊,不要忙着做生意先。。。。。。。。。
顶下谢先生!!!

网友E(2006-10-30):
用德国甘纳的数据采集系统 该系统主要应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工业测试,过程监控领域,比如发动机系统数据采集,零部件测试等,为测量和测试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 从标准的"I/O"上升到真正的"测量技术" e.bloxx测量系统专门为测试应用,数据采集和过程优化而设计。该产品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强大的扩展功能,工业级设计,能在非常恶劣的工业环境下稳定地工作,还有它的小巧灵活,便携性,精确性,各种类型的数据量都能采集。功能强大的内置信号调理器不需要基本测试自动系统。e.bloxx单个产品系列,提供高性价比的I/O和功能强大的测量技术。 e.bloxx A1 - 通用模块,用于所有标准测量和信号输入 e.bloxx A3 - 多通道模块,用于电压和电流,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4TC - 多通道模块,用于热电偶和电压,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5 - 精确模块,用于Pt100/Pt1000 e.bloxx A5CR - 2通道模块,用于低温用途( for Cryo application ) e.bloxx A6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6-2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9 - 模拟输出模块 e.bloxx D1 - 数字模块 e.bloxx D2 - 继电器模块 Relay module e.gate DP - 实现自动化的网关 The gateway to automation e.pac DP - 可编程自动控制器 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 联系我: 潘国荣 020-36300019 alone8alone@sina.com www.hkaco.com

网友F(2007-04-11):
你好: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数据采集卡、工控板卡及模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专业技术公司。
产品系列目前包括:ISA总线、PC104总线、PCI总线、USB总线、端子与调理模块、嵌入系统应用模块等系列.
能够基本满足各种行业用户的需求。
并在医疗、电力、军事、通讯等相关工业领域中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欢迎来电咨询!可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驱动,动态连接库,VB,VC例子程序源代码,支持LABVIEW!
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邹
FAX: 010—62963598
电话:010—62987860
网址:www.xckz.com

网友G(2007-10-18):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全套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