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老師解釋,齒輪比是甚麼

楼主(2006-07-26):
請教各位老師,大師們給小弟解釋一下,電子齒輪比是指什麼啊,比例增益又是如何定義的啊?

楼主: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伺服的驅動器跟控制器什麼關係啊,不太懂,暈啊

网友A:
前一个问题,读驱动器手册;后一个问题,读控制理论。
控制器向驱动器发送控制信号,目前市场上的产品,驱动器通常有一定的控制功能。

网友B:
找一本伺服手册,反复阅读。

楼主:
[i]暈,多謝老師指點.

网友C:
老师们,回答问题还是给人家一点提示吧,看书好头痛的:)伺服系统大多有这样的功能:给一个脉冲电机走一步,这叫1:1齿轮比,如果想给一个脉冲让电机走N步,这就是齿轮比1:N,如果想给N个脉冲让电机走一步,这就是齿轮比N:1。电子齿轮和机械齿轮的差别有三:电子齿轮不能放大或减小力矩,电子齿轮不能提高位置精度(给N个脉冲让电机走一步,当给1个脉冲时,电机不是走1/N步,而是根本不走,在等其余N-1个脉冲都来了才走一步),电子齿轮传递的速度力矩实时性差。但是它灵活啊,所以广泛采用。

网友A:
之所以建议自己看书,就是因为要把问题大致说明白,要打太多字了,至少比问题的字数多十几倍,可能要几十倍。一般来说,伺服是没有“步”这个概念的,要引入这个概念,就得从编码器反馈开始说起,电机到驱动器的编码器信号,驱动器输出的位置编码信号、驱动器接收的指令位置编码信号。

楼主:
呵呵,多謝老師們,我剛畢業做伺服不久,像刘岩利老師,请你吃饭勞師,我打印了好多你們相關的帖子,以後還望老師能多多指點了啊.

网友D:
  简单来说,电子齿轮就是在驱动器中通过改变参数实现齿轮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