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各位高手,向你们请教下!!

楼主(2006-07-26):
高手请求:为啥要在I/O卡件对热偶信号进行冷端补偿?
还有是怎么对它进行补偿?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就要看大学的检测技术了,有补偿导线,也有在卡件处理的,教科书上说是需要补偿导线,但是现实中补偿导线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楼主:
楼上的,感谢你的提醒!
但是要我现在去找资料不免太麻烦了,楼下的高手来帮帮我!

网友B:
俺手上资料不多,帮不了,看看下楼了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MM4&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C:
热电偶工作原理决定要进行冷端补偿。
热电偶是利用温差产生电动势,可以认为分为冷端和热端,热端是测点的温度,冷端如果不补偿话其也是变化的,造成测量误差。补偿导线相对热电偶是一种贱金属,但温差与电动势函数与热电偶接近。
以前是将补偿导线接到恒温箱,测量的电动势对应分度表的温度,加上恒温箱的温度就是实际温度。
现在IO卡件一般自动补偿,一般是采用热电阻测量导线附近温度,动态补偿。
有的DCS厂家将热电阻放在模块里面,但补偿导线往往只接到端子排,由于模块发热,使模块热电阻地方的温度比端子排高5~10度,造成误差。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分度有关系的,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