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PCI-1710L数据采集卡有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7-26):
前不久购买了研华的PCI-1710L数据采集卡及PCLD-8710端子卡,用于采集K型热电偶传输过来的电压信号,但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误差太大,且数据不太稳定。原本在购买的过程中已经咨询过研华的技术人员,但实际应用时证明用PCI-1710L数据采集卡不理想。
现想知道PCI-1710L数据采集卡到底能不能用于采集热电偶的信号,如果不行,是否还有其它数据采集卡可行,麻烦各位大侠推荐一款。
另希望推荐产品尽量选用数据采集卡,因为在应用中对采集速率要求较高,其次才选用模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看您是選型選錯了, 我建議您要買PCI-1716-A+PCLD-8710A才對, 我看了您要求的精度在0.5度C內, 應該要選用16-bit的卡才對.

网友A:
對了, 一直忘了問你的實際應用, 寫清楚告訴大家, 包括采樣速率是多快? 寫得越清楚, 回答您問題更快.

网友B:
凌华采集卡 苏州代理 qh@jcdn.com.cn

网友C:
1710完全可以的,可能你要几个阻容滤波吧

楼主:
实际应用是:在喷雾干燥的过程中测量整个容器内的温度场,温度是通过K型热电偶测量,通过补偿导线连接到带冷端补偿的端子板上,再传输到采集卡,在计算机上通过组态到处理信号。
问题是:由于对热电偶来说每变化一摄氏度,电压变化大约为0.04毫伏左右,而PCI-1710L数据采集卡的误差范围似乎远大于这个值,Shane所说的加几个阻容滤波是不是使测量能得到一个稳定值?这样做不能解决精度问题吧。

网友D(2006-08-29):
似乎直接将热电偶接入1710L的方式测量电压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本身热电偶的电压变化率很小,这样采集小信号非常容易受干扰.
如果你本身的线路边上的干扰都没作好那么再好的板卡都不行.
建议楼主是不是可以采用变送器或者采用ADAM模块的方式,用专门的热电偶模块来测量热电偶信号.

网友E:
一般对温度采集的频率要求不大,所以建议用研华ADAM-4018热电偶采集模块来采集

网友F:
一个就是像谢大侠说的那样选高精度的,
另外一个如果不是一定要用板卡的情况,建议您最好用研华的ADAM-4018模块,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不过用采集卡+带CJC端子板是可以行的方案
正奇科技:敬上

网友G(2006-11-09):
试下1710HG或1710HGL。测量温度时,因为电压变化很小,因此需要使用高增益的板卡才可以的。1710HG或者HGL有+/- 0.05 和+/- 0.005 的量程。

网友H:
还有一种方案可以考虑:温度控制仪表通过串口连接计算机,可能不比板卡贵。

网友I(2008-04-23):
哪有研华PCI-1710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J(2009-03-13):
请问各位,我购买了研华PCI-1710HGL的板卡,而MCGS组态中只有PCI-1710型号的,不能采集数据,怎么办?多谢各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