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的电流、电压和温度有何关系?

楼主(2006-07-26):
最近有个解释不清的问题,请教一下,步进电机的温度,电流、电压之间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随着电流的增大,电机转速越来越快,当达到一定转速后,
比如600转/分后,电机由恒扭矩该为恒功率工作,此时电流输入值达到最大,此时电机温度最高,随着转速继续增加,由于电机电感作用,电流减小,因此温度降低吗?不知道这样说法对不对,而且,电压呢?和温度有什么关系?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A:
电压和温度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步进电机是电流控制的,不管电压是多大,驱动器都会调整输出使得电机的相电流保持设定值。
而温度与电流倒是有一定关系。电流通过绕组线圈一方面产生电磁力矩一方面又在绕组的电阻上产生热量,由于绕组阻值是不变的,可知发热与电流大小成正比。当电机转速提高以后,由于反向电动势的作用使得电机相电流无法达到设定值,所以产生在绕组上的热量也就随之减小。

楼主:
哦,嘿嘿,多谢啦.
还想在问一下,步进电机的转子能充磁吗?听说南方有这种技术.
好象要十几万一台充磁机?这么贵吗?

网友B:
经验:温升和电压,电流都有关系。转子可以冲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