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资料(下载)**

楼主(2006-07-26):
变频器选型 变频器主要职能是把现有的工频电源(一般是50Hz和60Hz)变换成电压、频率可变的交流电源。通常,先对工频进行整流、滤波后,通过逆变电路变换成频率、电压可变的交流电。其控制方式一般分为V/f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和直接转矩控制方式等。其中V/f控制方式是比较基本、常用的变频方法,主要原理和特点是:通过改变电机定子的电压和频率,从而改变电机的转速。优化后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能达到较好的控制精度,但相对矢量控制方式还有一定差距,在低频时为了达到需要的转矩特性,需进行转矩补偿。 矢量控制方式变频器最近几年在市场上才推出的,但很快成为后起之秀,其主要优势是在控制精度上要优于V/f型的,调速范围也有所提高,另外在低频时仍然可以保持较高转矩。目前主要有基于转差率、无速度传感器和带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 此外,还有直接转矩控制方式,目前市场上对应产品不多,但有些企业已经投入市场,其特点是反应快,但速度控制精度低于矢量控制方式。 根据变频器不同特性,我们可以根据使用场合选择适合的变频器。例如在纺织、印刷机械和注塑机等配套使用的变频器,它所要求的变频器调速精度要求不高、调速范围不大,可以采用一般V/f控制类型,当然也有针织、印染机械,对控制精度和加、减特性要求高,则需用矢量型的变频器或伺服控制系统。在选型中,还需要注意电机的功率等级、工作环境,选择适合的产品,最大程度在节省费用的基础上实现应用。 根据变频器的应用场合,市场上变频器除了上述的分类,还有如下几种分类。从负载情况分:恒转矩、恒功率和风机水泵负载。从主电路分:电流型和电压型。从电压段分:高压( 3KV 3.3KV 6KV 6.6KV 10KV )、中压( 500V 660V 1140V )和低压( 110V 220V 380V )。从功率段分:小功率和大功率。 精威JBA、JBB系列高性能通用变频器主要采用优化后的空间矢量控制方式,采用进口核心部件,引进国外生产工艺,涵盖通用变频器的各种功能,且功能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具有性能可靠、运行稳定、成本低、使用操作方便、可替代国外同类产品的优点。下面主要根据客户电机的负载情况方向着手为客户做选型建议,如: 负载转矩:变频器拖动恒转矩性质的负载电机时,低速下的转矩要足够大,并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如果需要在低速下稳速运行,应该考虑标准异步电动机的散热能力,避免电动机的温升过高。一般应用在传送带、搅拌机方面。 恒功率负载:应用于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 风机水泵负载:在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阻力按转速的2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网友A(2008-04-07):
很好,高手就是不一样,学习学习

网友B(2008-06-14):
590  及西门子6RA系列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