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

楼主(2006-07-26):
调节阀哪个厂家的质量好些?

网友A:
國産的:吳忠儀錶産,無錫工裝
進口:fisher

网友B:
调节阀的种类太多,要看具体哪种调节阀。总体上,我觉得还是SAMSON的比较好。

网友C:
我也支持SAMSON的

网友D:
威卡的也不错

网友E(2006-11-12):
工装、三方

网友F:
fisher和国产的工装、川仪的产品相对较好

网友G:
谢谢顶Samson的朋友,我是Samson上海维修中心的,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帮助,有事就电我!

网友H(2006-12-25):
任何一个公司做产品都有自己的强项和专长,FISHER的调节阀也并不能说就是最好的,此公司的产品线长,高中低压都做,大小口径都有,因为面广,所以知名度高。
说到调节阀,一定要关注工况条件的要求,不是任何一个公司的产品都能满足任何工况,所以选购调节阀时对使用位置及应该对象要有相应的了解。
石化方面我不是很熟,电力较熟,水侧的阀门,FISHER使用十年正常,汽侧的阀门全球所有的厂都一般,汽水两相流的工况所有厂家的阀门都易坏(两到四年左右)。
国产的阀门也有优秀的厂家,当然是具体到特定的位置和工况。
愿意与各位探讨,向大家学习。13965020088

网友I:
四川化机厂的很好

网友J:
fisher的应该最好吧,只是价格太高了,重要的场合选用就行

网友K:
有用日本TOKO调节阀的吗?请指点迷津。

网友L:
对于要求不高的可以考虑用国产
但是国产的内漏严重,与国外差距太大了

网友M:
我想提出一些关于调节阀选型的问题。
    1.调节阀的公称通经,也就是所谓的DN与阀座直径之间那些场合选择同径的,那些地方要选择异径的,以及如何确定?
    2。调节阀DN的计算要通过公式计算出CV值,再通过Cv值进行厂家对照表找对应的DN,但是在计算Cv值的时候,公式中涉及到P1,P2也就是所谓的阀前和阀后压,而且是绝对压力,那么在知道正常工作流量,温度,介质密度,阀前压力P1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确定P2,因为没有P2我们无法计算出Cv值,也就无法选择最准确的DN了。

网友N:
1、扣通径选择是计算KV(或Cv)值后确定的。
2、P2的确定是工艺提供,一般不是仪表人员去做的,P2和工艺流程(阀后设备等)关系密切

网友O:
同业主工艺人员交流,会有一个大概数,调节阀不是一个非常精确设备产品。

网友P:
调节阀的公称通径是:通过公式计算出CV值,再通过Cv值进行厂家对照表找对应的阀门口径。有些管道因各种原因无法缩径,但算出阀门口径又小于其管道直径这样就选择异径,阀门法兰按管径制作其内部通经按Cv值对于的口径。

网友Q:
只有很好的提出工矿条件,才能确定阀门的参数;国内阀门很多为固定生产,不全面考虑工矿要求,而较好的企业,要求的参数较多,但目前用户往往不理解也已造成选型不当。

网友R:
宁夏吴忠仪表厂

网友L(2007-01-27):
DN可以根据工艺管道来确定的,CV值也是工艺确定阿,这2个值是已知的,然后我们才能确定阀门的其他参数

网友M:
大家好,35223356这个群号是有关工业仪表电气选型的群,另外还包括DCS系统的制作,有做过杭州和利时的朋友,可以加这个群一起讨论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S(2007-10-19):
宁夏的不错,但比较贵,天津仪表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