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FANUC PLC系统求助

楼主(2006-07-26):
我最近在维修一个GE FANUC PLC系统,系统硬件结构为:CPU:IC200UAL006-CE,扩充摸组1:IC200UEX011-CE,扩充摸组2:IC200UEX011-CE,扩充摸组3:IC200UEX636-CE,所有摸组上的指示灯(PWR\OK\RUN)均常亮,我用Versapro2.03从其他相同的正常系统把程序(包括硬件\变量等)拷贝后原样灌到此故障系统,系统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故障状态,既:扩充摸组三模拟量无输出,由于程序较大,暂时还未看出问题所在,现求教:在指示灯(PWR\OK\RUN)均常亮情况下,问题可能是什么????(电池电压为3.6V).注:此CPU是作为备用的,听说近一年半为曾使用.

网友A:
设备是MC403 吗?
您的电池没有问题。
1、检查IC200UEX636与IC200UEX011的连接
2、检查IC200UEX636的输出是否损坏
3、直接更换IC200UAL006主机即可。

楼主:
"台湾"你好,设备是不是MC403我倒没记住,等我明天回公司后看一看再给你留言.现在我想和你探讨以下问题的原因,就像你第三点说的,更换主机后整个系统确实是正常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说明了问题不可能出在IC200UEX636与IC200UEX011的连接及IC200UEX636的输出损坏,问题出在了主机上????那我想问主机出现了什么故障了???主机出故障后为什么"OK"灯仍亮着????谢谢赐教!!!深表感谢!!!!!!11

楼主:
设备是:MC403,请问“台湾”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知道的如此详细???????谢谢赐教

网友B(2008-11-17):
用GE FANUC的同行们。

加群18847942

都是搞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