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concept的问题

楼主(2006-07-26):
我们高炉用的是施耐德的PLC和INTOUCH7.0组太画面,可是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最近上料的那些模以量出现了突然变成零几秒钟后又恢复过来,连续出现过几次,可是不管怎么差我们还是查不出问题的愿意,因此我们也换过模以量模快但是仍然没结果!!其主要称量斗的值全为零,然后又恢复过来!!请问出现这种原因是受什么影响??
希望各位工控能给我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A:
能否通过编程确认一下,过零现象在PLC采集信号过程中是否出现,如果没有出现,则检查以太网链路即可。如果出现了,再检查采集信号链路。

网友B:
wb210xa说得对,有可能是采集的信号过低或过高,模拟量转换最好用系统自带的功能块进行转换。

网友C:
问你一下 你们的程量斗应该有仪表在槽下进行显示吧?
当上位机的指示变为0的时候,仪表的状态如何?如果仪表显示正常我感觉就象上面两位仁兄所说的那样,或者是通讯模块CRP93200和CRA93200的通讯问题,如果仪表不正常 就的检查外围的设施了。

网友D: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给模拟量信号重新接屏蔽就可解决.

网友E:
通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问题出现在电源模块的基础上,由于时间很短暂在几秒中所以很难发现,由于出现次数多了我们瞬间看到电源模块有闪动,所以很快就解决 了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这么容易就把电源模块CPS给弄坏,我们换了好几块电源模块了!!为什么会出现电源模块这么容易烧坏??而且我们用的是UPS给系统供电!同时有两个控制系统,这边时常烧电源模块!!
请各位帮我解决!!

网友F:
你的UPS是不是没有处在逆变状态,我认为问题很可能出在UPS上

网友G(2006-09-19):
干扰或者是你的模拟量信号的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H:
模拟量卡件分配的最后一个地址是一个通道诊断的字,可以用WORD TO BIT转化为每一个通道的诊断位,读到上位上做一个颜色变化,观察在突然变零的时候颜色是否也变化,如果变化的话就是通道有问题,如果不变的话就是仪表本身的问题。

网友H:
CPS的问题可以看看底板的容量,实在不行就用124 20冗余配置

网友I:
施耐德的CPS工作都是很稳定的,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你首先要考虑到CPS的容量,如果容量没问题,还要看一下环境温度和湿度。如果温度过高或者湿度太大的话,损坏也是正常的。

网友J:
我想问INTOUCH 和QUANTUM1用以太网怎么联啊?

网友K:
下面引用由CLUB在 2006-9-29 9:49:00 发表的内容:
我想问INTOUCH 和QUANTUM1用以太网怎么联啊?
--------------------------------------------------------------------------------------------
用Eternet或TCP/IP的 IO Server就可以了

网友J:
具体是IO Server中的哪个驱动呢?如果是MBNET,怎么配置呢?

网友K(2006-10-27):
用IO Server中WonderWorld中(好像是的自给找下)的TCP\IP和Eternet 都可以,在 IO Server中配置 PLC站的ip和子网隐码,同时在Intouch中配制好便可在Intouch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