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P5

楼主(2006-07-26):
本人有一台616P5-15KW的机器,上电一运行就跳SC,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负载短路.你可以空载运行一下,看看还跳SC否?如还跳就是变频器坏了.本人就是专业维修的,有不明白的打电话(132715557668)

网友B:
安川这种故障最多了,请检查变频器的驱动部分和逆变模块

楼主:
我是空载的,逆变模块是好的,会不会是PC929.923坏了

楼主:
机器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