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低频震动

楼主(2006-07-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步进电机在低速下有震动,这是它固有的缺点。但是电机本身什么参数对其影响较大呢?我通过实验,觉得电机相电感越小,低速震动越大。我猜想是由于电感越小,电机线圈冲放电越快,从而导致电机震动大。各位给点儿意见

网友A:
步进电机每一步的运动过程是:加速-》到达位置—》减速-》回调-》停止;在电机旋转速度比较慢时每一步的这个过程前后衔接在一起,就出现了振动。因此步进电机会有一段固有的共振频率。而不好的驱动器和电机的共振频带比较宽,幅度也大。好的驱动器和电机,共振频带很窄幅度也小。

网友B:
用我们的细分步驱动器吧,很好地解决了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问题,绝对性价比一流

网友C:
驱动器的细分可以减小震动的幅度,缓解震动的问题,至于能否“解决”
就要试着看了。

网友D:
Superanan 其实你分析的也有一点关系,不过细分很关键。步进电机是增量是的移动,而且是单步的移动。这样不停的启停,淡然会产生振动。不过电流波形也很关键,驱动器的输出也需要考虑。

网友E:
对,不错!要解决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问题细分是唯一的办法~~~其实细分技术这一发明就是为了克服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而提高步进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跟电感的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F(2008-05-12):
1-5楼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G(2011-04-02):
分析的有道理!!有哪位用DSP做过驱动吗

网友H:
DSP控步进?!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网友I(2011-05-11):
引用 网友H:
关于DSP控步进?!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据我了解,现在市面上很多数学型步进驱动器都是用DSP控制啊。

网友H:
数学型步进驱动? 销售价位几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数学型步进驱动? 销售价位几何?

主控芯片一般用280X系列。250-300左右。

网友H:
这样的用法和售价,还有多少利润?

另,销量如何?

网友J:
其实很多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时把它当做两相的交流电机来驱动的。这样运动很平滑没有振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