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ABB DCS500B调速装置问题

楼主(2006-07-26):
各位高手:
我公司使用的ABB DCS500B调速装置驱动两台直流电机.在最近使用中偶尔会出现电机工作过程中突然速度减慢,此时切断速度给定信号、运行信号、方向给定信号都不能使运行停止,处于失控状态,只有断电才能使运行停止。请问那位高手对这个问题有了解,如何处理?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最好用调试工具来监控,看是那个环节出问题.

楼主:
请说明一下有什么调试工具好吗?

网友B:
想问下你的

网友B:
您的调速装置用多久了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A:
用ABB DDCTOOLS就可以了,它可以实时观看各个环的运行数据,及故障触发的参数历史记录曲线,挺好用的.

楼主:
那只能先试试了.我们的这台设备才用了不到两年,已经换了两次主板,还是毛病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