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修改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06-07-26):
  积分动作太慢,
  对FB41的输入参数进行了如下修改,即将I_ITL_ON(积分初始化)在过程控制中循环周期性(根据生产需要大概隔7s打开1s)打开,同时将LMN_P(控制输出的比例部分),LMN_I(控制输出的积分部分),LMN_D(控制输出的微分部分)在程序中的过程值加起来后赋予I_ITLVAL(积分初始化值).
  调节正常。

网友A:
我在用FB41来做个PID的恒值控制,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给予帮忙解答:非常感谢!1.输入PV_IN和输出LMN的上下线以及设定值SP_INT是否都要转换在-1到1之间;物理值是什么意思,是否就是如果我要控制温度就是温度的度数,是否比如50度就输入50可以吗?2.书上写输出LMN对应电动调节阀门的开度(阀心的位置),可是LMN是偏差的函数值,好象是个增量(假设是正反馈),那这个值是不是我要调节的法门的增加开度呢?为什么我在仿真的时候,只要输入的值大于(小于)设定值,LMN最后都是输出他的下限值(上限值);3.积分初始值i_ITLVAL是拿来做什么的呢,是否如果加上他的话是否就是表示我法门的实际开度位置呢?

网友A:
我也在用FB41希望可以帮忙解答一些关于FB4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