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高粘度流量計

楼主(2006-07-26):
有一個工程項目,需要測量融化的鬆香,截至溫度大約180度,粘度大,用何種測量方式測量其流量閤適?

楼主:
有一個工程項目,需要測量融化的鬆香,介質溫度大約180度,粘度大,用何種測量方式測量其流量閤適

网友A:
用光电流量计,有资料怎么给你?

网友B:
超声波流量计。有正负200度的传感器,负10度到200度的等。
QQ:329360862/13370269729

网友C:
椭圆齿轮流量计应该不错

网友D:
楔形流量计效果不错

网友E:
最好用质量流量计计量

网友F(2006-08-26):
用差压式流量计配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网友G:
质量流量计
别的不敢肯定

网友H:
以前在梧州荒川化工的松香生产线上用过,用椭圆流量计。不过当时是用进口的,很特殊,因为其他的流量计都不怎么好测量,当然价格非常贵。

网友G:
*孤傲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26 18:51:00
用差压式流量计配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_________
差压式的,在取压管上,一旦温度降低了,容易把取压孔堵了

网友E:
用质量流量计最好!

网友I:
林与黄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PKINETICS INSTRUMENTS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19号10楼C座
tel : 021-50588726 Fax : 021-50588727
E-MAIL:yehuo1983@yahoo.com.cn
联系人:李旨印 13671810760
网址:www.ppkinetics.com.cn
美国---仪器仪表/气动元件/asco除尘阀/DVT视像系统/夹具
A: 气动元件 (Pneumatics Components )[/b]
1. Tol-O-Matic无杆气缸
2. enidine缓冲器
3. Bimba 气缸
4. Numatics电磁阀
5. Humphrey气缸电磁阀
6. Phd 气缸
7. Nycoil软管
8. Asco 除尘脉冲电磁阀
9. clippard气动产品
10. de-sta-co 气动夹具中国地区总代理
11. robohand气动夹具中国地区总代理
12. fabco-air气动产品
13. thornton气动工具
14. ARO气动产品
15. FIRESTONE 气囊
B: 检测仪表 ( Process & Instrumentation )[/b]
1. Dwyer Instrument 压差表,变送器,流量计,温湿度变送器等等
2. King Flowmeter 流量计
3. Flowline
4. Galtek
5. Furon 特氟隆的阀,管件等等
6. Harrington仪器仪表管件等水处理产品
7. Proximity
8. Data Industrial专业做流量计、传感器等。
9. Dataforth专业做变流器等。
10. Digitec专业做温度指示器、控制器等
11. Dixson专业做"PRO-系列等
12. Ectron专业做温差表等
13. Expo Technologies专业做密封件、过滤器等
14. General Monitors专业做瓦斯检测器
15. Barksdale专业做压力、温度开关
16. +GF+SINGET检测仪表
17. ASHCROFT仪器仪表
18. PARKER的软管
19. TRERICE温度计
20. POWERAIRE真空产品

网友J:
用质量流量计和椭圆齿轮太贵的话,还有一种选择使用性价比高的智能靶式流量计,
应用案例时间2006年,
地点河北衡水,某玻璃钢厂
测量对象树脂(一种粘胶剂)
试验对象1:椭圆齿轮流量计,问题:运行中树脂会发热使齿轮咬死.
试验对象2:电容靶式流量计,采用非线性修正,使用正常.
电话029-84283605,http://www.xabolt.com/陕西伯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