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6-07-26):
我厂一台富士280KW变频器运行中出现输出频率降为0,检查RUN灯亮,输出频率0,变频数控面板显示模糊,外接电位器输入有电压,重起动故障一样,不知是否主控板损坏,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你的富士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变频数控面板显示模糊
=======
还是查查主控板吧!5V电压正常吗?

富士变频器15年经验
0755-26180286

网友C:
变频数控面板显示模糊,是G9变频器常见故障。输出频率为0,可能是主板故障,最好是在专业厂家维修。

网友D:
面板显示模糊,说明提供显示部分的电压不正常,可用万用表检查5V电压是否正常,你大致可以看看与5V滤波有关的电解电容顶端有否鼓起,下端有否漏出电解液。如果你对自己的焊接技术有把握的话,可以把这几个电容换掉,换时注意方向不要接反。这样有可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到专业维修公司送修了。

网友E:
电源不正常导致电压检测不正常

网友F:
电压不够

网友G:
我现在有一台200的,加上两相380的上电后接触器没有吸合?是什么问题?

网友H:
可能是主板故障,最好是在专业厂家维修

网友I(2008-05-09):
专业维修变频器...............15921409233

网友G: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呵呵

为啥要加两向呢?

你都给加上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