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VP-EH系列ZRN指令(原点回归)适用于步进系统吗

楼主(2006-07-26):
在台达的技术手册上看到:原点回归指令ZRN(DZRN)指适用于附绝对位置检测功能的伺服马达。请教各位该指令能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吗?希望各位前辈能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可以控制步进马达,因为该指令只是一个发送脉冲信号的指令,只要你所连接的设备是受脉冲信号控制的,就可以用该ZRN指令去控制

楼主:
谢谢lesing.du的提示,不过我的步进驱动器及电机不附绝对位置检测功能,我想在原点回归后,步进到任何位置都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位置相对于原点回归后的位置,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用HMI监控PLC的特殊寄存器就可以了,EH主机CH0(D1337,D1336)

楼主:
lesing.du,我还有一个问题,要控制的设备共有4只步进电机,左右纵横各2只,因为左右两边的动作一样,就用Y0口控制左右两边的纵向,Y1口控制左右两边的横向,但左右两边工件放置的位置不可能一样,所以左右两边要微调,但机械部分没加微调功能,就只能在软件上实现,即要微调左边的纵向时,将右边的纵向步进驱动器DISABLE,这样给Y0口发脉冲时,只有左边的动作,右边不动作。横向也类似。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微调时发给Y0、Y1口的脉冲特殊寄存器D1337,D1336、D1339,D1338也会自动累加上去。我希望微调时的产生脉冲不能自动累加上去,想知道有没有特M控制特殊寄存器D1337,D1336、D1339,D1338?我查了DELTA的手册,没查到,是不是没有这个特M?

网友A:
没有你所说的特M,只要有脉冲输出,D1337,D1336的内容就会变化。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实现。

楼主:
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只能放弃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位置的想法了

楼主:
中途停止后,不能回零了,痛苦

网友A:
什么意思?说明白点!是中途停止后,不能继续执行回原点的动作了还是其他情况?

楼主:
中途按停止后,不能用ZRN指令(原点回归)了,因为微调后脉冲数不对了,原因如2006-7-29的回复,如果每次用接近开关来作回零定位,用百分表测出来发现每次的回零都不一样,至少相差0.2-0.3mm。这样如果中途需要停止,就找不回零点,只能再重调一次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