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请教一下,AT89C52驱动LED时LED采用共阳还是共阴的

楼主(2006-07-26):
一个简单的问题请教一下,AT89C52驱动LED时LED采用共阳还是共阴的

网友A:
说的过于简单。如果是I/O直接驱动LED灯,共阳极好。如果是加其他的驱动元件,则视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B:
受口的驱动能力限制,一般不要用AT89C52直接驱动LED。

楼主:
请教哪一般采用什么驱动呢

网友C:
如果用4511驱动,就只能用共阴的,如用595最好是共阳的。

网友B:
一般可用ULN2803或者244、245等驱动器

网友C:
你如果用静态显示就可用4511,如果是动态显示的话,一般可用,2803一类的驱动,也可用普通三极管。

网友B:
4511的好处是只需要 4 根线,内部带译玛器;缺点是6 和9 上下没有横杠,另外不能单段控制,象 ‘H’、‘E’、‘=’等都出不来。

网友D:
建议用7279驱动共阴极数码管

网友E:
共阴和共阳就看你硬件连线了

网友F:
本人用过74ls164驱动过共阳数码管,可以数码管易坏,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B:
串电阻没有?

网友F(2006-09-02):
串了680欧姆的电阻

网友B:
多高电压?

网友B(2006-10-11):
5mA电流不应该坏。查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G:
不会是数码管质量问题吧

网友H:
所有集成IC都有拉电流和罐电流的技术参数的!
一般的情况下,拉电流小于罐电流.
对于51单片机!是可以直接有IO口接共阴数码管的!!但是绝对不能接共阳!(这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另外用AVR的IO口是可以直接接数码管和峰鸣器这些低于25mA的负载的!
http://www.lgmcu.com/51USB_II.htm
http://www.lgmcu.com/ATMega16.htm

网友H:
补充!接共阳要接三极管

网友I(2008-09-13):
如果是I/O直接驱动LED灯,共阳极好

网友J:
同意楼上的,共阳极灌电流大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K(2008-11-26):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L:
都不看题目的,是51

网友M:
共阳,但要加限流电阻,一般30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