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机绕组数据

楼主(2006-07-26):
昨天拆下电机型号为YS-90L2 2.2KW 定子24槽同心式绕组.每槽46匝.测得线径约0.86MM,定子内径约80CM.长80CM.我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因为这不是一台新电机,是绕过多少次的旧电机了.所以想查一下这个型号电机 的数据.现手下没有合适的线,只有0.74的线.请大家帮忙需要绕多少匝,另外,YS系列和Y系列有什么区别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找电工手册看看吧

楼主:
关键是手册上没有找到呀,朋友,我才在网上求助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这就是一个二极电机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修电机了,这个数据应该是(0.77+0.72)*46匝。如果你只有0.74的线可以使双根并绕就可以了,数据可能差不太多的
这是一个Y系列的电机,是一个比较新型号的电机,以前都是JO系列的呢,只是太落后了,建议你买本书看看,你可能连最基本的电机运算公式或应用经验也没有的。我修电机已经修了六年了,哈哈。

网友C(2009-10-09):
谁知道y355吗-4 220KW 电机绕组数据

网友D:
求助家用电风扇定子绕组及抽头匝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这就是一个二极电机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修电机了,这个数据应该是(0.77+0.72)*46匝。如果你只有0.74的线可以使双根并绕就可以了,数据可能差不太多的
这是一个Y系列的电机,是一个比较新型号的电机,以前都是JO系列的呢,只是太落后了,建议你买本书看看,你可能连最基本的电机运算公式或应用经验也没有的。我修电机已经修了六年了,哈哈。
(0.77+0.72)*46匝这样也行啊

网友F(2010-06-12):
跪求YZRDW225M-4/8-24KW转子绕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