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KW以上功率的伺服电机是不是要加耗能电阻啊??

楼主(2006-07-26):
0.5KW以上功率的伺服电机的控制器是不是要加耗能电阻啊??

网友A:
要看你是不是有急刹车的动作。

网友B:
还需看启停频率.

楼主:
我们就因为耗能电阻出问题~~所以导致伺服电机不能正常工作!!我们用的是AB的产品~~他们在耗能电阻前加了保险丝~~所以导致不能很快的把能量释放~~报警HIGH VOLTAGE!!

网友A:
"在耗能电阻前加了保险丝"
这个,还真没见过。

楼主:
我们用的是AB控制器~~~是15KW的~~~AB公司的人说只要在0.5kw以上的伺服控制器都建议要加耗能电阻。就因为是保险丝坏了所以导致伺服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