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510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06-07-26):
求助:ABB510恒压供水问题?
   ACS510做的恒压供水一控四循环软启动方式加小泵休眠功能,所有的恒压和休眠加减泵功能全部调试出来了,最后只有自动切换功能没有调试出来,我需要1#泵工作5小时,换2#泵工作5小时后,然后换3#泵工作5小时后,最后换4#泵工作5小时后,再换到1#泵工作,能使各泵均摊工作时间,看了说明书后,参数设置如下:8118=5,8119=75%(实际查看PFC-PID输出是34%)8120=3,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明是系统起动后1#泵运行时间满足8118定义的时间(5小时),并且PFC-PID输出低于8119(75%),[实际查看PFC-PID输出是在32~33%之间]就可以完成到2#泵的自动切换,但是我设置8118=0.1~5都没有用,没有发生切换。如果8118是0.1的话,应该在6分钟后自动切换到2#泵,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变频器一直在带动1#泵运行,没有自动切换,我反复看了说明书,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设计的图纸和现场情况才能解答,因为参数较多。QQ313526354 我是广州的.

网友B:
楼主,你的变频器调好了没??如果调好了就把怎么调试的说出来,大家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C:
加一个plc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楼主:
acs510:
   您好,我的是22KW的,图纸是按标准的说明书上的提供的那个变频循环软起动图纸,说明书上是一控二,我把他推广到一控四,加继电器扩展板,加休眠工频小泵,参数设置DI1是控制系统运行的,DI2没用,DI3~DI6是1#~4#泵联锁输入,RO1~RO4是1#~4#泵的控制点,RO6是休眠小泵的工作输出。其他的所有已经调试完成功能没问题,看了说明书还是自动切换功能没有调试出来,请您指点,谢谢。

楼主:
 VLT7000: 您好

   您说的 VLT7000供水专用变频器有具体的图纸和说明书吗?休眠功能可以是变频休眠泵吗?循环软起动方式最大可以做到几台泵,有没有消防模式?
   另ABB的ACS510采用循环软起动方式没有自动切换功能(定时轮换),我已经调试激活自动切换功能,但是没有定时轮换泵,我是四台泵,大多数时间水量少时只有一台工作,所以需要定时轮换,最后只有加时间继电器解决。

网友D:
2000zxy:  您好

  我处有VLT7000的操作手册PDF版的,您告诉我你的邮件我发给你,控制图纸 操作手册中有,您可以看看。

  VLT7000变频器带了

6、自动平衡水泵运转时间    7、自动修正供水压力,降低管路影响     8、设定、屏蔽故障泵     9 、增压式睡眠    10、水泵计时器   11、压力变送器故障保护     12、抑制变频泵死区运行

  可以一拖四循环、一拖七固定模式

以上全部为内置功能,无须另外加附件。。。

需要进一不了解请联系我,我们提供优质的服务 以及竞争力的价格。

yangjianwei@sina.com

13391635386  杨先生

网友E(2008-11-13):
就是怎么设置的参数呢````

网友F: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