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6-07-26):
本人正在选择一种带型号自检的温控器,就是当热电阻输入的电阻信号出错时,即热电阻故障时,温控器能检测到,并能输出一个数字型号。
请行家指点,哪里有可实现该功能的产品,另外该温控器必须能有两个不同温度控制点的数字信号输出,谢谢!

网友A:
    宇电温控器:当传感器发生故障时如断线、短路、参数设置错误、信号超量程时-仪表闪动显示“OrAL”。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
用有四路报警的仪表就可以,模拟热电阻断路和短路,把这两个状态的值设为上上限和下下限.

楼主:
logitech:谢谢指教,一般PT100断路和短路状态的电阻值为多少呢?另外据我所知温控器只有设定温度的,没有可以设定电阻值的啊!如果你所指的状态值是指此时的温度指,那么在这两种状态下的温度显示又是多少呢?

ttx==你好!请问仪表闪动显示“oral"时有数字量输出吗?因为我要接外设报警器的,可否将该产品的电路图发至yuefei.shen@airliquide.com,多谢!

网友B:
指的是温度值,温度是多少要根据你的仪表在断路和短路时的实际显示值来设定.仪表不同显示不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A:
宇电温控器:当传感器发生故障时如断线、短路、参数设置错误、信号超量程时-仪表闪动显示“OrAL”。 同时继电器输出开关量接通报警灯或电铃。看图解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非常感谢天天学,该产品是否属于安全仪表(SIL)?温度控制范围?

楼主:
天天学你好!图中SSR是否是指继电器?AB通讯线有何作用?为什么不是24V输出啊?有些什么输出信号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仪表端子说明:
1/2端仪表电源;通讯3/4端子是RS485通讯口,与计算机接通,在计算机软件上操作控制仪表;5/6/7/8/9/10端子是继电器输出用于报警;仪表主输出11-13端子输出12V电压控制固态继电器SSR去接同电热丝加温,程序升温.,14/15/16/17/18/19/20/端子是仪表传感器主输入.

宇电的仪表是输入输出是模块化的插入不同的模块实现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

请登陆宇电网站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