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中短路环的作用?

楼主(2006-07-26):
交流接触器中短路环的作用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短路环的作用是:在交变电流过零时,维持动静铁芯之间具有一定的吸力,以清除动、静铁芯之间的振动。

楼主:
to 楼上:怎样维持动静铁芯之间具有一定的吸力,能讲得具体一些吗?

网友B:
短路环中能产生感应电流,线包电流为零的时候短路环内有感应电流,可以保证静铁心内还有足够大的磁性吸住动铁心。
说的不够专业,大概就是这样吧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交流电的特性是电流方向成周期性的变化,也就会成在一个过零的问题,在过零时,铁芯中的磁通量急巨减小.因为会在这个铜环中产生很在感应电流.从而阻止磁通量的减小.从而维持铁芯中的磁场强度.你也可参考一个高中物理的电和磁方面的文章

网友E:
防止震动的

网友F: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网友G:
电工书上有专门的介绍啊~!~~!~!~!

楼主:
to 杨中格:在过零时,铁芯中的磁通量急巨减小.会在这个铜环中产生感应电流.那原线圈中不也产生感应电流吗?

网友H:
电磁机构的磁通是交变的,而电磁吸力与磁通的平方成正比,当磁通为零时,吸力也为零,这时候衔铁在弹簧的反力作用下被拉开,磁通过零后吸力再逐渐增大,吸力大过弹簧反力时衔铁又吸合,在如此反复循环的过程中衔铁产生强烈的振动和噪音,振动使电器寿命缩短,并使触点接触不良.磨损.或溶焊,装了短路环后将气隙磁通一分为二,一部分磁通穿过短路环,将在环内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产生磁通,此磁通分别与线圈电流产生的磁通不仅相位不同而且幅值也不一样,有这两个磁通产生的电磁力就不再同时过零点,这时,合成磁力就相当平稳,只要最小吸力大于反力,那么衔铁将会牢牢地吸住,不会产生振动和噪音.
直流接触器,因为直流电不是交变的,所以无需短路环.

网友I:
你们说的是浪涌抑制器吧 !!

网友J:
赞同 芯片级维修

网友K:
同意芯片级维修的意见.

网友L:
因为是交流,在波形上可以看到交流电有0点的,短路环是为了过0点的,

楼主:
那位能能给画个原理图解释解释!!!
那该多好啊!!!

网友M:
使磁通有个相位错开!从而磁通永不为零时!不会震动

网友N:
同意楼上,现在很少了吧.很和平时间没见到.

网友O:
  <芯片级维修>说的对,交变主磁通过零时,由于短路环的电磁感应电流的磁场阻止原磁通的变化,使得铁心磁通不为零,动铁心被牢牢吸住,减小了震动和燥声。

网友P:
芯片级维修  说的很专业很经典。佩服

网友Q:
芯片级维修说的很对。佩服

网友R:
只知道没有了震动很大

网友S(2006-08-25):
芯片级维修说的是标准答案,简单的说就是消除噪音的。

网友T(2009-03-02):
我想买一批电磁短路环规格是32*7毫米(外形)?哪位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U:
说得最对的就是使用“主磁通过零”更正了“线圈电流过零”的说法。

但是应该是铁心的交界面附近磁通不为零。线圈处的铁心磁通仍然有机会为零。因为短路环引起的磁通只经过主副极掌直接闭合。

网友V(2009-04-18):
芯片级维修说的对,学习了,佩服

网友W:
我也知道是交流电过零时,短路环能维持接触器铁心不断开,具体原理没有去想过,看了芯片级维修的帖子,学习了说的好啊。

网友X:
看看电工书上的楞次定律,感应磁通的变化总是阻碍原磁通的变化。

网友Y(2009-06-15):
最近工作中刚好碰到了次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Z(2010-03-02):
想问下,我公司的产品流量计,外壳是不锈钢的,内部有四条独立线路,每条线路是由线圈,电阻串联组成,当做外壳做喷砂处理时,可能是静电原因,会导致流量计内电阻值突变而损坏,喷砂过程中流量计无法接地,可以用短路环连接流量计内四条支路,使它们都短路起来,可以消除静电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