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源

楼主(2006-07-27):
我单位的一台直流电源今天给烧坏了,是进口的东东,三相380伏输入,进线圈。线圈次级输出是三根线,然后进入了两个整流块。现在问题是整流块给烧坏了。又买了一个整流块不知道是怎么接线的。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管是两个整流块,还是一个整流块,三相整流都需按照芯片级维修给出的图接线才对。中间三个接输入,上面是输出正极,下面是输出负极。

网友:
我是按照这种方法接的,然后并了一个电容.但是通电后整流块脚给烧断了.

网友B:
后级有短路,应先排除短路。

网友C:
整流块后短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