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06’单个寄存器写入功能

楼主(2006-07-27):
数据格式为 RTU 方式,使用 06 功能是否可以对单个寄存器的某个 位 进行写入?
例如使用 06 指令单独对从站 MODBUS 功能地址 40010 最低4位写入 1011 其余12位不写入。

网友A:
计算机发送命令:[设备地址] [命令号06] [需下置的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 [下置的数据高8位] [低8位] [CRC校验的低8位] [CRC校验的高8位]
例:[11][06][00][01][00][03][CRC低][CRC高]
意义如下:
<1>设备地址和上面的相同。
<2>命令号:写模拟量的命令号固定为06。
<3>需下置的寄存器地址高8位,低8位:表明了需要下置的模拟量寄存器的地址。
<4>下置的数据高8位,低8位:表明需要下置的模拟量数据。比如例子中就把1号寄存器的值设为3。
<5>注意此命令一条只能下置一个模拟量的状态。
设备响应:如果成功把计算机发送的命令原样返回,否则不响应。

网友A:
如有疑问请继续跟贴!!

网友B:
图中红笔圈出的就是给地址0,赋值0,的指令,需要的话,改变你的地址,改变你的赋值。

网友B:
按你所说的应该发上图红笔圈出的一串字节。

网友C:
当然是可行的,不过高四位的状态是须要覆盖发送的,个人见解请各位指正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看起来使用 06 功能指令一次写入就是 8 位,单写某个寄存器的 16 位中的 1 位是不行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C:
是的,应该以字发送

网友A:
可以先用:[11][03],然后做处理当然是只改变你要改变的位了,最后再用:[11][06]写入。简单说就是读取数据--改变数据--写入数据,即可模拟你的按位写。

楼主:
“一族”先生的高见明白了:先用 03 功能读出这个 16 位,而后按要求修改所需的 位 后再用 06 写入就是了。可怜这个 MODBUS 功能地址 40010 是 只写,唉 这个方法可能也不行。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还真忽略了!呵呵!

网友A:
对了,03和06对应的是40000开始的地址。不会有问题的阿,我刚查过。一个读一个写

网友D:
按位写,还是用05号命令写DO点;即使是对保持寄存器而言,读取数据--改变数据--写入数据的方法并不可取.按位操作最好用写DO来做,不要用输入或保持寄存器.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当然是用05合适,但要是模拟量的话还是用04、06这样配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对了,如火兄,有profibus的协议吗?题外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