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PLC,变频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06-07-27):
PLC输入是否可用24VDC,听说24V抗干扰能力差,哪位做过请指教,是用24VDC还是220VAC

网友A:
可以用24VDC信号源,导线用屏蔽线就可以了,别忘了把屏蔽线的一端接地。

网友B:
没有问题 就上楼上说得那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将信号线与动力线尽量分开,最好大于300mm

网友D:
没用过220VAC,第一次听说。

网友D:
不知你所说的220VAC怎么做?第一次听说。 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C:
24VDC和220VAC这两种输入都有,要看PLC输入模块的要求。附近如没有强的干扰源的话,信号线不需屏蔽。

网友E:
24VDC对传输距离有要求,使用时看好说明书。

网友F:
我想24VDC比较好。如果该电源是开关电源,实际上它与交流已经隔离了。这样抗干扰能力强啊!

网友G(2006-09-12):
在桥式起重机上使用24vdc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现在还是用24VDC的多吧,这个成本也低一些,

要是想用220VAC的话自己在柜子里用继电器自己导一下不就OK了吗

网友I:
如果用220V的话建议加隔离变压器,好像PLC还是用24V的比较多。

网友J:
220v输入的PLC少吧
抗干扰的话,用屏蔽线,或通过中继转接.
PLC应该有向应的输入电缆长度的说明规定

网友K(2007-05-16):
现在很多逻辑控制器都是输入都有AV220

网友L:
实际上24VDC的PLC信号源输入,非常常见。

当然也有220VAC可以选择的了。

网友M:
一般我遇到此类问题,就是在PLC柜里加个中继

网友N(2007-07-26):
我们也是做行车电控的,24VDC和220VAC的PLC我们都采用过,本人觉得用24V的没有问题.如果有钱当然可以选220的.

网友O:
桥式起重机一般用于点数少,用小型的PLC就可以了,如三菱FX就可以,输入点24VDV,但最好通过中继过渡一下,如果用欧姆龙,输入点22VDC。
但其实,桥式起重机没有几个控制点,直接用接触器(选施德德或西门子)控制就可以了,线路简单,抗干扰强,至于制动和零速抱闸,用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和变频器参数的调整即可。

网友O:
补充:欧姆龙,输入点220VAC

网友P(2007-08-29):
我认可ELCONE的方法,用中继放大一下,国外大公司的系统全部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Q:
24v直流的话应该考虑输入点离PLC的距离,如距离太远,信号有时回不可靠

网友N:
如果控制线与主回路的电缆分开走,用24V的输入问题不大。

网友R:
现在都是用220VAC

网友S(2007-11-06):
24v直流走线在50m以内没问题,距离长了要改用220v交流的,不然不光是干扰的问题,还有信号不好的问题.

网友T:
线路太长还是用220V的好些

网友U:
PLC的信号输入中,选用24VDC控制还是220VAC控制主要是看线路的长短和布线,长线控制一般220VAC控制或加中继转换即可,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走,可以提高干扰。

网友V:
同意楼上的,

网友B(2007-12-21):
桥式起重机一般用于点数少,用小型的PLC就可以了,如三菱FX就可以,输入点24VDV,但最好通过中继过渡一下,如果用欧姆龙,输入点22VDC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走,可以提高干扰。。
但其实,桥式起重机没有几个控制点,直接用接触器(选施德德或西门子)控制就可以了,线路简单,抗干扰强,至于制动和零速抱闸,用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和变频器详细可联系我 13503715652  小唐

网友W: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一级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如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13581921492 郭先生

网友X:
做过几个桥式起重机加变频控制的改造项目,都用继电器控制,因为老的控制柜都没用PLC

网友Y:
用24V可在控制屏内加中继,接线用屏蔽线。如果用220v不用考虑干扰问题,西门子300PLC,施耐德UNITYPRO都有输入220v的模块。

网友Z:
近距离用24V,远了就用220V,要用屏蔽线,单端接地,要基于干扰和信号质量的考虑

网友AA(2008-03-04):
认可ELCONE的方法,用中继放大一下,对保护PLC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AB:
输入应该是24V的,但要和动力线分开,不然动力启动干扰会使PLC误动作!

网友AC:
最好采用屏蔽电缆线做控制.

网友AD(2008-04-07):
以前在港口做的项目24vdc用铠装拉了500米没有什么干扰。与动力距离300mm左右!

网友AE(2008-10-10):
我接触桥式起重机有5年了,一直使用24V输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F:
用24V的没有问题,与动力电缆离远点

网友AG(2010-04-12):
看太重,大重的变频起重机PLC输入模块都是采用220VAC

网友AH:
如果干扰严重加中继就可以啦 !

网友AI(2010-07-25):
没关系,本单位的桥式起重机,PLC输入就采用24VDC的,使用两年多,没有出现什么干扰问题.电缆敷设时注意和动力电缆保持一定距离就行了.

网友AJ: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DC24V电压是属于安全电压,220V,你能保证电缆一直都是好的吗?

网友AK:
加上个变送器,用4-20mA控制变频器不是更抗干扰。

网友AL(2010-10-14):
盈泰自动化有限公司主打代理ABB系列。

庆深圳分公司成立,现ABB系列优惠促销中!以及其他知名公司产品欢迎咨询。

移动手机:13728687020
传真: 0755-85269231
电话 : 0755-85269231
QQ: 153855953
邮编: 518109
公司网站:http://www.qjy168.com/shop/shop_intro_2639653.html
Email: yingtaizy@163.com 153855953@qq.com
MSN: yingtaizy@msn.cn
淘宝: 深圳盈泰
地址: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下油松村梅龙路梅陇苑2单元1705室
联系人 :曾勇

网友AM:
做过桥式起重机,可以用DC24V的加屏蔽电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