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7-27):
公司有一台松下的伺服电机,型号是MDMA152A1G,驱动器的型号是MDDA153A1A。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一上电,伺服电机的轴就自动的抖动一下(大概转了2、30度),然后不动,驱动器上报错,错误代码为14。排除了负载方面的原因,而且电机的轴也没有卡住。
将驱动器上的电机电源线断开后,再上电,驱动器即显示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到底是什么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如果是电机的话怎么样处理?还有小弟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来确认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过电流和接地错误   UVW或者内部IGBT有缺欠

网友B:
好象,电机电源线序错误,也会报14号错误

网友C:
求购:快速熔断器

技术要求:快速熔断器,用于变频进线侧保护,能独立安装在导轨上,接线方便,易于维护,容量3A.
该器件用于本公司定型产品之上,后期数量巨大,有意者请速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