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回馈

楼主(2006-07-27):
请问能量回馈型变频器在把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的电能反馈回电网后,电网的电表是如何工作的?这一部分的电能将何去何从?对节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谢谢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
是回馈到直流的电容上,供其他绕组来使用

网友B:
在此状态下的电表会反转,这部分的能量会回到电网里去,回馈的能量越多,节能效果越好,这种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楼主:
能量回到电网是肯定的,但我就想不到电表为什么会反转呢,别的设备也在用电啊

网友B:
这里所指的是单独就这台变频设备而言,如果这个电表还有其他的用电设备,那就要看看反馈的能量和其他用电设备的用电量谁更多了,如果反馈能量多,还是会反转,反之则正转。

网友C(2009-07-15):
电表是不能反转的 但是如果有其他设备在用 则耗能减少

网友D:
非常同意清心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