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用什么软件进行组态

楼主(2006-07-27):
 我的毕业设计是关于建立一个控制系统的,打算用ff,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进行组态,我在网上查询的结果是用syscon,但是没有找到能够下载的,我又不可能去买,所以想请教各位高手,作ff必须用syscon吗,可以用wincc吗

网友A:
建议使用NI-FBUS Configurator评估版,可以作离线组态,生成虚拟FF设备。下载地址:

http://digital.ni.com/softlib.nsf/websearch/AA5FA859BD484D1786256F08001467B0?opendocument

另外即将推出的新版本3.2将进一步支持如EDDL等更多功能。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我已经下载了,它这个评估版本是不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网友A:
这个评估版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不可以连接物理设备进行在线操作。不过,如果你使用这个版本模拟FF设备或用于学习是够用了。

另外NI马上会发布3.2版本,支持的设备和功能会更多,界面也更友好。

楼主(2007-03-12):
这个软件是否有中文的说明啊

楼主(2007-04-24):
这个软件好像没有办法下载的

网友B(2007-08-19):
一般而言DCS都有上位的呀?就在上位进行组态最好!比如DELTAV CS3000等等

网友C(2007-11-01):
在DCS内就可以组啊

网友D(2008-07-15):
syscon 支持FF吗?

用NI的就可以,有试用版,不过没有NI的硬件,组态也无法下载,只能看看如何配置了。

网友E(2008-12-04):
很多DCS都支持FF,如Emerson,Yakogawa,Abb,Rockwell,中科博微等,这些系统通过FF接口卡或Linking Device直接连接到FF总线上。

NI,SMAR也都支持,syscon就是smar的产品,当然支持了!不过他们通过FF PCI接口卡连接到FF总线上。NI还有linking device和便携计算机的接口卡连接方式。

我们博微公司有FF仪表、系统、芯片,oem卡,联系一下吧!

lin.yue@microcyber.cn

网友F(2019-07-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