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输出可以直接是电磁阀线圈吗

楼主(2006-07-27):
各位行家:
    在此有一问题请教一下:PLC的输出可以直接是电磁阀的线圈吗?我看到图纸上有的直接是,有的又通过继电器,麻烦问一下这两种情况的应用条件。多谢了!

网友A:
可以直接接.用继电器最好2

网友B: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PLC,要看电磁阀线圈的功率,因为PLC输出的功率
是有限的,不一定能够驱动电磁阀.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用PLC输出直接接电磁阀,要考虑电磁阀线圈是感性负载,要有保护电路.

网友C:
可以接呀.我们用的就直接接的

网友D:
二楼xuzhenrui说的有道理,我接触的PLC多是这样接的!看电磁阀线圈的功率<(有的哥们说那样浪费成本我认不为)>,最大的好处能有效的PLC有关电路!但是本人还是不明白.在2003年我在重庆遇到的西门子PLC(GE型)是国外的装的控制盘没看到一个继电器!哥们能建解一下吗?

网友E:
使用继电器模块的话可以解大部分的接触器,我使用施奈德的接触器,接到30A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F:
可以阿
只要是电压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G:
请教:
   继电器输出的就不需要考虑,它本身的承受电流能力吗?好像也要注意所接的电磁线圈的功率吧,关注中!

网友H:
主要是功率大小,能不能带得起来,一般要加中继.

网友I:
我们这边就是直接接的
但是不好,经常出问题.

网友J:
這一定要考慮電磁閥的動作頻率及線圈功率,如未加中繼輸出,直流電磁閥要加裝FD(續流二极管)交流電磁閥要加裝RC(阻容突波吸收器)做保護電路.這樣可保證PLC輸出繼電器接點不會燒接.

网友K:
可是可以,但是还是要看负载电流的大小,

网友L(2008-02-12):
直接接上,在负载(电磁阀)短路的情况下,会出现恶性故障!!!!!

网友M:
能否驱动,要看负载电流的大小,三菱FX的PLC可直接驱动最大负载80VA。
20VA,300万次(寿命)
35VA,100万次
80VA,20万次
自己核对一下,容量是否在许可范围内。

网友N:
可是可以,但是还是要看负载电流的大小

网友O:
最好不要这样接,即使是继电器型输出的也不要直接带电磁阀

现在plc越做越小,继电器触电也越来越小,导致通断时的产生的电弧粘连触点

工程经验,24v 30w的电磁阀,在频繁动作的情况下,选择2A的继电器型输出直接带很快就粘连触点了,虽然电磁阀的额定电流只有1.25A,但通断时的冲击电流远不只这个数

网友P:
可以直接接,PLC的输出继电器一般为2A的电流,如果电磁阀功率大,就要加中继了

网友Q:
主要看电磁阀的功耗或者最大电流要求,一般进口电磁阀门用先导,功耗0.3W, 多数PLC继电器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R(2008-03-25):
可以是
但加中间的就更好

网友S:
看功率。
带不起来用继电器。
有时现场情况复杂,也需要用继电器隔离。
另外还有如果阀的电压和PLC的输出电压不对也需要继电器。

网友T:
這一定要考慮電磁閥的動作頻率及線圈功率,如未加中繼輸出,直流電磁閥要加裝FD(續流二极管)交流電磁閥要加裝RC(阻容突波吸收器)做保護電路.這樣可保證PLC輸出繼電器接點不會燒接.顶上

网友U:
当然可以了,不过要2A输出的

网友V:
如想让PLC的寿命长些,最好加上中间继电器

网友W:
  当然可以了

网友X(2008-09-13):
18搂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Y:
这要看电磁阀的功率,中间继电器歧视和电磁阀一样,都是线圈

网友Z:
一般都加隔离继电器,虽然继电器输出的也可以。

网友AA:
一般不要直接接电磁阀,还是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连接比较可靠!

网友AB: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1、隔离作用。 2、扩充点数的作用  3、增加触点容量的作用。

网友AC(2008-10-14):
都可以的,主要看输出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AD(2010-01-14):
这要看电磁阀的功率,看负载电流的大小,

网友AE:
主要看电磁阀功率和负载电流, 继电器一般的可以直接控制 晶体管的建议采用中间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