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20问题,

楼主(2006-07-27):
请教MM420问题,
在MM420中,有这几个参数,
P777(X1),P778(Y1),P779(X2),P780(Y2)
我想模拟量输出0-20ma,就可以控制执行机构了,再做以上标定有什么用处?

难道,在程序中自己换算成为实际量做比较控制吗?

网友A:
设置的参考点坐标P1(X1、Y1)、P2(X2、Y2)两点的值,属于手动设置的。
这四个参数和P0771是由直接关系的,例如:P1:0.0%=0mA、P2:100%=20mA

楼主:
刘静淳先生

网友B(2007-08-08):
如果是0-20当然不需要设了,可要是4-20是不是还得需要设定啊!

网友C(2008-07-11):
请教mm420恒压供水怎样设置参数?电压型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