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求救(tps)

楼主(2006-07-27):
  哪位大师知道TPS的报警音怎么能与音箱相连阿?
  由于没有专用工程师键盘,所以现在GUS的报警没有声音,连了个音箱也没有声音(但在WINDOWS下播放没问题),是不是和主板有关系,怎么设置?速救,大恩不言谢

网友A:
劝您还是使用工程师键盘吧,操作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一般GUS的主板上都有蜂鸣器呀,将蜂鸣器的声音用小麦克引出来即可。

网友C(2006-08-26):
有办法,gus这么大放那里.

网友D(2009-09-11):
2楼说的好。我的GUS主机是DELL GX270,买了一个30元的耳麦,将麦克风用电工胶布固定在电脑主板上蜂鸣器。台式电脑在开机时,若硬件正常,会发出滴一声。专业一点就是BIOS自检声。TPS报警声通过两个地方发出,一个是IKB工程师键盘里的蜂鸣器,另一个是GUS电脑主机主板上的蜂鸣器。

网友E:
我一般使用API函数,调用WIN里的声音文件,随意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