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级调速的再讨论

楼主(2006-07-27):
    前几天,在该论坛中看到了王仁祥老师阐述的对串级调速的见解,感觉建树颇深,我也是从事交流调速工作的一个分子,但对串级调速的认识有不同的理解,我将我的一些观点这在简单的表达出来,希望各位从事调速工作的同志,为之共同探论,各抒已见,更希望得到王仁祥老师的指点,就像王仁祥老师在论坛中所说的我们要以科学严谨态度来认识中国调速技术的发展。
    我认为串级调速源于英语“cascade control”,意为“级联控制”,系指当时异步机转子与外附的直流电动机两级联接所形成的调速,虽然后来改进,用静止的电力电子变流装置和变压器取代直流电动机,但串级调速的称谓被习惯地沿用下来。
    十几年前,串级调速作为一种高效率的交流无级调速曾经盛行一时,随着近代变频调速的兴起,串级调速日渐萧条,被误认为是落后的调速技术。串级调速真的比变频调速逊色吗?实际上,串级调速在效率、机械特性等本质方面,和变频调速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高压串级调速的经济性明显优于变频调速。尤其在高压大容量风机泵类节能方面,串级调速的某些优势表现的更为明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近代工业迫切呼唤交流调速发展的今天,尤其是风机水泵调速节能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反思,如此轻率地放弃串级调速是否明智?
    如何评价交流调速技术的优劣,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标准。但普遍的共识是:⑴ 效率高;⑵ 调速平滑即无级调速;⑶ 调速范围宽;⑷调速产生的负面影响(如谐波、功率因数等)小;⑸成本低廉。如果把高压型变频调速和串级调速应用作以对比,就会发现变频调速并非如我们期望的那样理想,而串级调速也不象我们评价的那样逊色。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之所以产生上述情况,主要原因是调速理论误导所致,当然,也和串级调速当时技术上存在缺陷有关。调速理论界大多认为,串级调速的理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实际未必尽然。例如,为什么串级调速的同步转速不变而理想空载转速却改变?为什么转子串电阻的机械特性是汇交于理想空载转速的软特性曲线,而串级调速却是平行的硬特性曲线?转差功率回馈为什么会导致理想空载转速的改变?诸多问题,无论是传统还是近代的调速理论,都没有对此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串级调速一直局限在变转差率原理的束缚中,被结论为是区别而且逊色于变频的调速。
    具有相同结果的不同方法,必然遵循共同的规律。既然串级调速和变频调速有一致的调速特性,调速原理就不应该是对立而是统一的。在事实与理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尊重事实反思理论。
    现提出的交流调速功率控制原理,从理论上重新分析、讨论了串级调速,并指出,串级调速与变频调速是殊途同归的,两者同属于电磁功率控制原理,除了调速控制的对象不同之外,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
    一、串级调速原理的再认识
    为了探求异步机调速的实质,以及便于深入分析:
    电动机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设备。异步机的定子与电源相联,从中吸收电功率P1,同时吸收感性无功功率建立旋转磁场。旋转磁场的主要功能是将定子的电磁功率传输给转子,转子则将电磁功率转化为机械功率,因此,旋转磁场可等效为联接定、转子的功率传输通道,为与电传导方式相区别,称为感应通道。主磁通 是电磁感应中极为重要的参数,可以形象地认为是感应通道畅通与否的标志,为了保证感应通道畅通,应使主磁通保持设计伊始的常量,否则将使功率传输的损耗增大,并且影响电机的转矩性能。
    对于鼠笼型异步机,转子电压和电流是短路、封闭的,不能为外界所控制,因此,鼠笼型异步机转子只有一个机械输出端口。绕线型异步机的转子则是开启的,并受外部控制才能形成电气回路,因此具有机械和电气两个输出端口。
   (异步机的理想空载转速表达为电磁功率与电磁转矩之比,其含义是:在假定转子无损耗的理想状态下,异步机的全部电磁功率都转化为机械功率所能获得的转速。由于这种假设只有在理想空载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故称理想空载转速。)理想空载转速取决于电磁功率,是异步机调速非常重要的参量。转速降即为转速损失,取决于损耗功率。
    由此可见,交流调速的实质在于控制其机械功率,电气上有电磁功率控制和损耗功率控制两种原则。电磁功率控制改变的是理想空载转速,机械特性为平行曲线,是高效率节能型调速;而损耗功率控制则是增大转速降,机械特性为汇交曲线,是低效率的耗能型调速。调速性能取决于调速原理,选择定子控制还是转子控制,仅仅是对象的不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通过技术对比个人认为:
    斩波内馈调速是对串级调速的改进
    作为基于转子控制的高性能调速,如果串级调速的上述问题和缺点能够得以改善,不仅为串级调速本身赢得生机,而且将极大促进交流调速的发展。
斩波内馈调速是我国首创的新型交流调速技术,经过十余年的不断研发和实践,无论在原理和技术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较好地解决了串级调速存在的问题和缺点。
    1)内馈电机——变外馈为内馈
    要解决串级调速的回馈方案问题,关键在于维持电机能量的保守性,使电机的转差功率不致外泄。为此就要充实电机调速的内因,使电机自身能够产生附加电势,变转差功率外馈回电网为内馈到电机,内馈电机就是因此而来。
    内馈调速系统,为了实现转差功率内馈,内馈电机在普通电机的基础之上,增设了一个附加的内馈绕组,用以吸收从转子转移出来的电转差功率。内馈绕组由定子原边的电磁感应产生电势,通过变流控制装置,一方面为转子提供附加电势,同时吸收电转差功率。在低同步调速状态下,内馈绕组工作于发电态,其有功功率为负值,抵消定子原边等量的输入功率。
    2)斩波控制——数字化主电路
在移相控制的变流电路中,有源逆变器同时承担频率变换和功率调节两项工作,顾此失彼在所难免。早在串级调速发展后期,人们就认识到,采用斩波控制是解决移相控制问题的较好方法,但是,鉴于斩波技术尚未成熟,未能给串级调速提供有效的支持,致使串级调速进步没有实现。
    斩波电路是在有源逆变器直流端并联一斩波开关。逆变器只负责频率变换,功率调节则由斩波开关完成。斩波控制与移相控制的有源逆变器性能比较,有关原理,文献较多,不加赘述。
    技术反馈信息表明, 目前斩波控制在技术上已经取得实质技术突破,斩波控制技术和产品已相当成熟。将斩波和内馈两项创新技术有机融合新产品已经诞生,社会反应强烈的斩波内馈在实践中取得了喜人的成效,成为与变频调速各有千秋的技术和产品。如果这种技术进一步的发展,我想信一定会击溃变频技术,成为民族的骄傲。
    故总结为:串级调速和变频调速是基于同一电磁功率控制原理,区别在于控制对象不同。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两者的调速性能(包括调速范围和精度)是一致的。所以应该对串级调速的原理和性能重新再认识。
    串级调速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斩波内馈调速已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交流调速在注重定子变压变频控制的同时,应该对转子附加电势控制予以充分重视,对于高压电机调速,转子控制比定子控制在可靠性和经济性具有明显的优势。
     以上仅此个人观点而已,信息初浅,知识不精,还望师兄弟指点。

网友A:
我想好好的比较一下,看看实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因为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哪么内馈调速是怎样结果躁音的,运行是否可靠。请说明。

楼主:
希望专业人士批点,到底应采用何用调速更优?

网友A:
 我对交流电机调速了解不多,请教高手斩波内馈调速与串级调速是否有区别?

网友A:
我想问一问大家,什么是CTK技术,能在调速中应用吗。如果能用,现在有哪家调速采用了此技术。我想了解一下。

楼主:
大家不会在这睡了吧,怎么没人说话呢。王仁祥老师呢

网友A:
还是请专业人员指导吧!没法了。

楼主:
太专业了,晕了。

网友B:
我新来的,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B:
大家别争了,这个问题几个月前就讨论过,所谓的“P”理论就是这种调速方案的基础,好好看看吧!看之前请做点准备各种。。。哈
   “将“www.qm-bbt.com”上的文章的前半部分贴到这里,希望大家讨论讨论,还是有益的。
     就像这位作者所说的,弄不清电动机理论,研究电动机调速是不行的。但糊涂了也不行。我见到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好几个刊物上,也不知道专家们有何感想?
     我认为作者对电动机的基本理论模糊,尤其是电能和机械能转换的原理。审判了半天经典的电动机理论,而又将其据为己有,命名为P理论,自相矛盾。

    “向传统电机学提出的挑战
    了解交流调速的基本原理,无论对于选择交流调速产品,还是从事交流调速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调速的本质和机理决定调速性能,如果您目前已经明确了在什么设备上调速,并且希望取得预期的效果,您就应该根据所掌握交流调速的原理,结合上述的选择条件,科学的选择交流调速产品。
    似乎了解交流调速原理需要很专业的理论基础,容易使人望而生畏。然而事实上交流调速原理并没有那么深奥,只要您具备最基本的物理学基础知识(如:能量守恒、牛顿定律、电工基础等),就可以很清晰地认识交流调速的基本原理。这样您就可以进行科学决策和选择,避免了因盲目性而造成的损失或失误。
    目前市场经济中产品竞争非常激烈,一些产品和技术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宣传,而是大肆炒作,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因此掌握科学、明智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交流调速原理,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沿袭了180多年的传统电机学,竟然把一个人为的定义式作为公式来指导交流调速。大家知道,公式是客观规律的数学表达形式,它只能产生于已有的定律、公式而不能产生于人为的定义;定义式不过是人为的主观意志,是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如果把定义式当作公式,不仅违反了基本的哲学逻辑,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地指导科学实践。因此,我们分析、研究交流调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凭借人为的主观定义。例如,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虽然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际验证,但由于没有得到科学证明,因此还只能叫做猜想,而不能称为定理。我国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已经距离完全证明仅有一步之遥,但仍无法改变猜想的称谓。可见科学是多么的严肃和严谨,更不要谈用人为定义去解释客观物理现象。为了使您了解这一重要事实,现在把传统电机学交流调速所谓的公式产生过程介绍如下,希望您能产生兴趣。
    传统电动机学的异步机转速公式是这样建立的,首先定义转差率(异步机的一个参数)。令转差率
    S=n1-n/n1 (1)
      式中:n1 ---为同步转速
     n ---为电动机转速
    由式(1),经代数变换得n=n1(1—s)   (2)
     可见,式(2)仍然是定义式,它只不过是式(1)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
    又,由于 n1=60f1/p (3)
     将式(3)代入定义式(2),于是 n=60f1(1—s)/p  (4)
     应该注意,式(4)与式(2)没有本质变化,尽管式(3)是公式,但它仅仅起到参数变换作用,并没有改变式(1)、(2)的定义式性质。因此转速表达式(4)只不过是人为的定义式,不能成为交流调速的理论依据。
    另外,根据转差率定义式建立的同步转速与电动机转速关系,显然也是人为的意志,因为定义式本身就是人为的。事实上同步转速是磁场的变化速率而非机械的运动,而电动机转速则是机械运动,两者运动属性不同,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摘自《异步机转速公式及转差率的讨论》 屈维谦)
    内馈调速发明人,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屈维谦通过深入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个问题,并率先提出了交流调速功率控制的新理论(简称P理论),下面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用定义式解释交流调速不仅存在逻辑错误,而且对很多调速无法自圆其说。举例来说,传统电机学认为改变转差率的调速都是低效率的,然而如串级调速、双馈调速等只能属于变转差率的调速却是高效率的,甚至超过变频调速。当然,按这个“公式”给出的交流调速分类也是不科学的。可能正是受传统电机学这一错误的束缚,人们把交流调速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变频身上,于是形成了独尊变频、一花独放的局面。必须承认,变频的确是一种优秀的高效率调速,在低压小功率电机调速上的应用是成功的。然而“万物皆有一偏”,当把变频调速“线性放大”到高压大容量应用时,变频调速就暴露出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缺点。但人们仍然苦苦追求变频,甚至不惜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牺牲可靠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排除商务炒作的因素之外,关键是理论的误导。变频调速真的是唯一理想方式吗?为什么串级调速,以及我们将介绍的斩波内馈调速和变频调速有如此类似的调速特性呢?我们对变频、串级调速内涵真的理解了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都等待着科学的回答,可以说,近代交流调速目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并不亚于技术问题,那就是弄清电机调速的实质,建立统一的电机调速理论。否则,交流调速的发展很可能迷失方向。
     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愿意深入了解这方面的理论问题,欢迎与我公司联系,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屈维谦先生的有关论文。并热忱邀请您参加讨论。
    I .电机调速的P理论
    这是屈维谦先生在发现传统调速理论有关错误的同时,通过大量艰苦工作研究和提出的电机调速新理论,即功率控制调速原理,简称P理论。事实上P理论非常简单易懂,它可以通过下面的异步机模型得到证明

    从异步机的输出端观察,机械功率 Pm=TΩ,因此转速 Ω= Pm/T,
     受转矩平衡方程式的约束,电磁转矩只能服从并等于负载转矩,而负载转矩是客观存在,它只决定于负载性质,与调速无关。因此调节转速只能通过改变机械功率Pm才能实现。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Pm=Pem—P2
     其中 Pem—— 电磁功率
    P2—— 转子铜损功率
    所以Ω= Pem/T— P2/T,
     于是得出:控制机械功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控制电磁功率Pem,由于没有增大损耗,所以调速是高效率的;二是控制转子损耗功率P2,由于只能增大损耗,所以调速是低效率的。异步机调速的实质在于功率控制,所有调速方法都归属于功率控制法则之中。
    II .P理论说明了什么
    P理论揭示了电机调速的实质,为交流调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调速的效率取决于调速的机理,电磁功率控制调速由于没有增大电机损耗,因此调速是高效率的;反之,损耗功率控制加大了损耗,调速自然是低效率的。把调速原理和调速性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科学选择调速产品提供了简明的理论依据。变频调速只是高效率调速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独尊变频”的观点是错误的,变频调速的实质是基于定子的电磁功率控制。
本帖摘自(斩波内馈能取代变频吗?)我是个新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C:
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想搞直流串级调速,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关注中

网友D:
To:王献伟(小知青、北工大、知名、王小灵、水乡、三点一横):
    你的名字太多,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我以前写过一些关于串级调速的文字,大概你没有仔细读,不是王仁祥老师写的。所以你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回答吧。顺便说说我的观点,欢迎批评指正,拒绝胡搅蛮缠:)

              “串级调速的再讨论”的讨论

一、关于串级调速的进一步说明
    串级调速的调速机理,简单的讲就是在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传入一个等效电势,通过控制这个等效电势的大小,来改变转子电流的大小,在电机磁通、转矩系数、及转子功率因数不变的前提下(这些参数与电机制造有关),异步电机电磁转矩与转子电流成正比关系,因此,等效电势的改变,会改变转子电流,进而改变电机电磁转矩。在稳定运行工况下,电机电磁转矩与机械转矩是平衡的,当电磁转矩由于等效电势的改变而改变时,电机电磁转矩与机械转矩会失去平衡,进而转速发生变化。比如,增加反向等效电势,会减小电磁转矩,使转速下降,转速下降会使电机机械转矩相应下降,当电磁转矩和机械转矩达到新的平衡后,电机就会稳定运行在新的转速下。
    由此就会引出几个相关问题,比如等效电势如何串入转子回路?等效电势如何调节?转差功率如何处置?等等。以下分而述之。
1、等效电势如何串入转子回路?
    由于异步电动机转子感应电势的频率、幅值等参数随电机转速的变化而变化,在转子回路加入同样变化的交流电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串级调速从一开始就应用了变流技术,即先将转子经整流器变换为直流,然后在直流回路引入可调电势,这样,对于转子回路来说,引入的是一个“等效”电势。比如早期串级调速应用水银整流器,后来应用半导体器件构成的整流器。直流回路的等效电势的引入方式,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变化。比如通过直流电动机引入反向电势,或者通过逆变变压器和有源逆变器将电网电源作为反向电势引入,或者通过嵌入到电动机定子的副绕组(有人叫做反馈绕组),通过这个副绕组与定子绕组的变压器关系引入电网电源作为串级调速的等效电势。
2、等效电势如何调节?
    等效电势引入到转子直流回路后,还需要能够平滑、稳定宽范围的调节,因此应用了不同的调节方法,直流电压的调节,教科书中有长篇累牍的论述,这些方法其实都可以应用到串级调中来,应用的比较普遍的方法有改变逆变器触发角(移相触发)和斩波调节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的技术难度及调节效果是不同的,就我本人来看,斩波方式要比移相触发方式具有优势,比如性能指标和可靠性能做得更好,但是斩波方式对应用技术,比如设计计算、斩波器件、控制技术等要求较高,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受电力电子器件和控制技术的制约,早期的串级调速系统大多采用移相触发方式,后来随着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比如IGBT、GTO、GTR、IGCT等)的工业应用,斩波方式的串级调速才真正在串级调速系统中表现出它的优势。
3、转差功率及转差功率如何处置?
    在异步电动机运行过程中,转子必然要通过一个转差功率,其概念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有兴趣的同行可以找一些电机学的课本看一看,里面有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只简单的说三个结论:一是转差功率是异步电机运行中在转子回路中必然必然通过的功率。二是转差功率大小与电机负载特性有关,比如恒转矩负载、线性转矩负载、平方转矩负载等,转差功率的变化规律是不一样的。三是转差功率大小与异步电机转速有关,对于常说的风机泵类负载(平方转矩负载)来说,转差功率大小与转速呈非线性关系,即在转速为零和转速为同步速时,转差功率为零,当转差率为0.33时,转差功率达到最大值,为电机额定功率的4/27。
在电机调速运行中,转差功率通过逆变器及逆变变压器返回电网,或通过电机反馈绕组和定子绕组返回电网,这样这部分功率被回收了,与同属转差率调节方法的转子串电阻调节相比,由于串电阻调节时转差功率要消耗在串入的电阻上,因此串级调速属高效调速方法。
    我不是专家,我的上述论述的内容,在许多串级调速的专著和相关的电机学、电力电子学的教材中都能够找到,并且比我这里论述的要充分的多,只是我看到了并看懂了。
    把转子串等效电势的调节方法称为串级调速是否合适我不知道,但几十年以来,本领域一直这样叫。有些人非得弄出一些新的名词来唬人,我想要么是没有好好读过书,要么是别有用心。如果是没有好好读过书,我为他们的产品和使用这些产品的用户感到悲哀,如果是别有用心,我为学术和技术界的这种腐败堕落感到愤慨。

二、关于 “P理论”
    吃力的看了许多关于“P理论”的论述我才基本上搞清楚了“P理论”在说什么,读这些文字的感觉就好像在读金刚经。关于“P理论”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了,特别是我写完上面的关于串级调速的一些文字之后,我想说的都在上面了。我只想再补充这样几个观点:
1、所谓“功率调节”很让人费解,功率是什么?功率怎么调?稍稍读过些书的人都会知道,功率等于电压电流以及电压电流相位角的余弦的乘积。调功率无外乎要调电压、电流、或者调角度。在串级调速系统中,调的是反向电势,进而改变电流。所以,所谓“功率调节”是说给外行听的一个花活儿而已。
2、电机调速是怎么节的能的?“P理论”似乎在暗示我们,功率是被斩波内馈“抽”走了,所以节能。众所周知,调速节能,特别是对风机泵类负载而言,节能是节约的节流损失。为此,我还请教了搞水泵的一位博士,我还结合水泵的管阻特性、效率特性、扬程压力特性、功率特性等,认真的分析了水泵机械功率的构成,其功率主要包括有用功、节流损失、泵内损失等构成,我有详细的图标和分析结论,有兴趣的我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不论变频,还是串级,还是其他调速方法,节能主要是节约节流损失。因此,如果节流损失很小或没有,就不需要调速,也没有节能空间,不论“P理论”还是“Q理论”,都不能节能。所谓高效和低效调速,主要差别在于转差功率是否被消耗还是被回收利用。仅此。
3、“P理论”还在暗示我们,功率“抽”走的越多,转速也越低,其实荒谬的很。对于风机泵类负载,转差率在0.33以下时,随转差率上升,转差功率是上升的,但过了0.33之后,转差功率会下降的,转速却也是下降的。换句话说,这时,“抽”走的功率变小了,转速却还在进一步下降到更低。“P理论”很难自圆其说。
4、“P理论”很难搞懂,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P理论”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数学基础,特别是遇到我这样较真的人时,一个谎言要想自圆其说是很难的。二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介书生来书,我习惯于使用我习惯的词来表达我的观点和理论,比如我习惯使用转差率、转差功率、磁势、电势、向量,矢量、磁链方程、电压方程、派克方程,乃至戴维南定理、时域分析、频域分析、传递函数等等术语与方法,我习惯于用这些方法搞清楚我不清楚的事情,说清楚我的观点。至于“P理论”所说的功率控制、磁通道、电通道以及使用的图,还有使用的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逻辑,我都不太习惯,读这些东西,就像读离我很远的金刚经,很吃力。

三、关于几个 “模糊”的理论问题
    “P理论”及其推崇者们,批评串级调速时(尽管他们本质上也是串级调速),也提出了一些觉得很困惑的问题,这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把一个技术领域里的问题都搞清楚,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仔细看了一下他们困惑的问题,我又困惑了。比如:“为什么转子串电阻的机械特性是汇交于理想空载转速的软特性曲线,而串级调速却是平行的硬特性曲线?”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搞清楚,至少大家都知道一个电路中电阻的特性与电势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在异步电机转子回路中,电阻的端电压是随电流变化而变化的,而电势的值是由调速策略控制的,其机械特性曲线当然会不一样。我分析了串电势(串级调速)的机械特性模型,并得到了其机械特性曲线族,虽然与变频调速同属硬机械特性曲线,但曲线变化、临界转差率、临界转矩等均不相同。我不知道,大师或教授推广一个理论时,怎么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这些困惑或“模糊”的理论问题,对大师也许是,对别人却未必。

四、关于斩波与内馈
    再重复一遍,斩波是直流回路的一种控制方法,内馈是串级调速等效电势及转差功率回馈的一种方法。稍微读过一点电力电子学或电炉分析的人都会清楚的。
五、关于“挑战变频” 或“击溃变频”
我不知道变频和串级调速有过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乃至于这样恨之入骨。不同的技术方案,在不同的时代,会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带来不同的效果。变频调速,或高压变频调速,经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行们的多年努力,正在逐渐成熟。串级调速经过许多认真的同行们的努力,也在逐渐成熟。我们的目的是调速,哪个方法好我们就用哪种。我们搞的是自然科学,不是宗教,技术分歧,不是教派之争,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挑战”、“击溃”,好厉害呀,莫非还要烧死谁不成?

六、关于串级调速应用技术和产品
    串级调速和其他调速方法一样,基本道理讲起来很容易,但把其背后的深入的理论问题也搞清楚,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仅需要好好读几本书,还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至于把串级调速变成产品,还需要解决许多应用技术领域的问题,比如大容量全控型器件的应用技术、控制技术、调速系统设计计算技术、控制策略技术、整流与逆变的设计与控制技术、谐波抑制技术,电磁兼容技术等等等等。大家有许多正经事要做,放下歪理邪说,放下虚荣与利益,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敏于行而慎于言,这才是正路。

网友E:
  关于串级调速:

1、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电路串入电阻启动和调速,它是通过改变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临界转差率,来提高起动转矩,改变稳定运行区斜坡的斜率,进行平滑调速的。
2、这种启动和调速方法的缺点是,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即电功率被变成热能而白白消耗掉。
3、针对这种情况聪明的科学家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把电阻换成一个“蓄电池”,这个“蓄电池”的电动势就等于电阻上的电压,这个“蓄电池”就把原来电阻白白消耗的电能给存储起来。
4、这就是前边所说“串级调速的调速机理,简单的讲就是在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传入一个等效电势”
5、他的对异步电机的启动和调速的原理和转子电路串电阻启动和调速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把电阻消耗的电能给利用了。

网友F:
呵呵,本人新手看了刘志斌兄的讲解对串极调速才有了一点了解。

网友E:
关于串级调速:

1、直流电机电枢电路串电阻调速,电阻的电压、电流的乘积电功率白白的变成热耗费掉。
2、同理,把电阻换成一个“蓄电池”,这个“蓄电池”的电动势就等于电阻上的电压,这个“蓄电池”就把原来电阻白白消耗的电能给存储起来。
3、这就是前边所说“串级调速的调速机理,简单的讲就是在直流电动机电枢回路传入一个等效电势”
4、他的对直流电机的启动和调速的原理和电枢电路串电阻启动和调速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把电阻消耗的电能给利用了。

网友E:
Ω= Pem/T— P2/T,
     于是得出:控制机械功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控制电磁功率Pem,由于没有增大损耗,所以调速是高效率的;二是控制转子损耗功率P2,由于只能增大损耗,所以调速是低效率的。异步机调速的实质在于功率控制,所有调速方法都归属于功率控制法则之中。

本人的看法是:
1、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电流、功率、转速都是电机设计、工艺制造的前提,电机出厂就意味着这些参数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2、电动机的实际运行功率,由负载实际需要而确定,30KW的电机带1KW的负载,电机的实际功率就是1KW。
3、这时它的转速基本不变。这与P理论的结论相背。
4、Ω= Pem/T— P2/T,P理论把此公式人为的孤立起来,把Pem/T、P2/T两个相互关栾的两个量孤立起来,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错的,
5、异步电机参数遵从:电势平衡、磁势平衡、转矩平衡、功率平衡等,Ω= Pem/T— P2/T只是其中之一。
6、Pem/T和P2/T是两个相互关栾的两个量,Pem/T大,P2/T也相应增大
,不可能独立控制。
7、P理论是缺乏科学分析,一点带面得出的错误结论。

网友B:
说得好,顶一下下

网友C:
楼上的大侠们,我的朋友遇到一个需要直流串联的工程,是为了达到一个驱动器坏了,还有一个驱动器可以半速工作。还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法。或者提供一个工程实例,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在看了高手"说人"的观点,我想澄清一点,第一:我一直以为以前的"串级调速的讨论"是王仁祥老师写的呢,第二:我可能计算机水平不高,在发表观点时候,一般情况下不写笔名,我以为第一次注册就行了,可是发表了我的点观点以后,输入了我的用户名,不知怎样笔名就变了.我想了半天,可能是此台计算机不是我一人所用吧,但是不管怎样,知道真理就行了.
    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询找一个最适合我国国情的调速系统,是用变频还是内馈,哪一个更好,在前些天,我也发了这样一个贴子,也获得了大家的指点.可能是我看到的关于斩波内馈调速的资料多些,感觉比变调速好,而且对串级调速的真谛理解也不深.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我看了许多在"P理论"指导下的斩波内馈调速在许多客户应用中的现场检测报告,相比之下,确实比变频节能率更高,并且价格也比变频便宜很多.在这样一种事实下,我们怎么认为呢.

网友B:
我看了许多在"P理论"指导下的斩波内馈调速在许多客户应用中的现场检测报告
这句话怎么听着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不知道P理论指导了用户什么?

楼主:
    To "常来常往"同志,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技术问题,核心观点是通过国外的变频与国产的内馈比较,哪一种技术更好,更适应我国的国情,不要冠以政治色彩吗? 我找到了斩波内馈调速系统的发明人资料,看到斩波内馈调速系统是在"P理论"的指导下转换为产品的,对于采用斩波内馈调速的客户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了哟?
    虽然我不太精通专业,可是感觉"刘志斌"同志对"串级调级调速"理解,也存在一家之词.我觉得只要能够很好的指实践的技术就是好技术,我相信技术不分国界.你们好象都是"崇洋门外"者,难道说我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啊.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发了一个找到的斩波内馈调速系统用户检测报告,转过来,大家一块儿看看.等下次我们好好的讨论.
   这是斩波内馈调速系统在聊城电厂的应用测试情况,大家看看吧.

    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王昆仑

1、 斩波内馈交流调速系统构成
  1.1 调速控制装置构成;
  (1) 调速控制装置型号为KRH-2;
  (2) 起动柜、斩波柜、逆变柜
  (3) 具有就地控制:启动、停止、调速、全速切换功能;具有远方控制;
  (4) DCS自动控制接口,转速指令信号4-20mA,转速输出信号4-20mA,自动/手动,调速控制ID信号。
  1.2 斩波内馈调速电机
  内馈调速电机的安装尺寸与原电机相同,并与斩波控制装置成为并联关系,当调速控制装置意外故障时,自动保护装置可以自动将电机切换成恒速运行,不至于造成电机停运,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2、斩波内馈调速系统基本原理
  斩波内馈调速是一种以低压(通常约为200-500V)控高压(6KV-10KV)的高效率调速技术,突出特征在于“内馈”与“斩波”两项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
 5、应用情况
  以下为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3循环泵电机及#3炉风机改造后的测试数据。
  5.1 3#乙循环泵电机
  电机技术参数
  原电机:铭牌:Y1250-12/1730 电压:6KV 额定电流:153A
   功率:1250KW 额定转速:495转/分
  改后电机:铭牌:YQT1250-12/1730 电压:6KV 额定电流:148A
   功率:1250KW 额定转速:495-320转/分
  2000年12月在机组满负荷运行,循环泵运行实验原始数据

  工况 循环泵电压(V)KV 循环泵电流(I)A 循环泵转速(n)转/分 循环泵功率
  因数(cosφ) 循环泵消耗
  功率(Pxh)Kw
  Ⅰ 6 88 380 0.537 491.08
  Ⅱ 6 112 460 0.716 833.335

  试验结果的分析:
  循环泵运行转速为380转/分时,消耗的功率为491.08kw;循环泵运行转速为460转分时,消耗的功率为833.355KW;循环泵低转速时,一小时少耗电342.27KW,即机组满负荷情况下,电机转速降低17%,但耗电量降低了41%。若电机按每年运行5000小时计算,可节约约171万千瓦时。按每度电0.3计算,可节约资金约51万元。该循环泵电机改造费用为112万元,因此,投资在2年多即可回收。若考虑机组的调峰,节电效果将会更明显,投资回收期进一步缩短。
  5.2 3#炉风机
  2001年5月,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对#3机组(100MW)甲乙引送四台风机中的乙送风机、乙引风机进行了内馈改造,现就乙引送风机试验结果如下:
  电机参数:乙引风机电机:YQT2710-8 710KW 电压6KV
   乙送风机电机:YQT2630-6 630KW 电压6KV
  乙引风机状态 机组负荷100MW 机组负荷60MW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挡板开度(%) 41 44.5 24 27
  电机转速(r/m) 748 421 748 474
  功率(KW) 260 210 213 138

  乙送风机状态 机组负荷100MW 机组负荷60MW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定速状态 低速状态
  挡板开度(%) 84 93 39 48
  电机转速(r/m) 985 807 985 507
  功率(KW) 458 324 274 136

  由两台风机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风机在低速时,节能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乙送风机在机组低负荷时,通过合理的调整档板,可以使功率损耗降低约70%;由于我厂只改造了乙送风机和乙吸风机,甲送风机和甲吸风机为定速电机,甲送风机乙送风机共用一风道,需通过合理的调整档板来调整压力平衡,若甲送风机及乙送风机同时进行调速改造,在机组低负荷时风挡板开度(93%)以上,乙送风机还有很大节能潜力待挖掘。
  结束语
  斩波内馈调速在我厂顺利投入生产以来,运行一直较为稳定可靠,节能效果在35%-52%,实践证明,该系统与高压变频调速相比,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调速效率高,设备结构简单,投资回收期短。确实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调速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经济性。斩波内馈调速将是高压变频调速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网友G:
有种反清复明、死灰复燃的感觉

网友B(2006-08-27):
王献伟同志:我只是看了你发表的帖子有感而发而已,我不是政治家,不会给任何人扣政治帽子,反倒是王同志,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一、我们怎么就崇洋媚外了?难道说不支持屁理论就是崇洋媚外了?二、你发表的检测报告好像在n年前就有人发过了,这和你发的左立明的批示好像如出一辙,不知道王同志又没有新东西?或新的新闻,总感觉王同志生活在n年前似的。

网友B:
对不起大家,有个字写错了。应该是P理论,不是屁理论,手误而以。没有一点污辱人的意思。

网友H:
串级调速范围小、特性软、过负载能力差,属过时的技术,只是较便宜。
变频器矢量控制具有达到和超过直流调速的特性,现在已全面替代直流调速,整体的性价比与直流调速差不多!!

楼主:
我对"说人"对P理论观点的理解有不同意见,对不起我下一会儿,一会儿我传上我的意见,

网友D:
To:刘志斌
很同意你的观点,看来先生理解的更深入透彻,并且是认真而又率直的。其实串级调速的原理很简单,稍稍度过相关书本的人都会知道的。但串级调速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比较多,近些年来研究的人较少。但每年相关的硕博论文还是有一些的,说明还是有人在认真的研究这些问题。有人非得搞出一个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新理论,是有着自己非学术目的的。

网友D:
To:王献伟
一、关于你的检测报告
不知道王献伟先生是否认真地读过你贴出来的“检测报告”,我是认真地读了,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还到你们的网站上看了原文。我建议王献伟先生认真地读一下,认真地读过以后,也许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的:)
这些结论是:
1、“检测报告”中涉及到的数据只有一种,就是不同转速下电机实际损耗功率,以及调速与调节挡板时电机实际功率的对比。这些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调节电机转速来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与调节挡板相比,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从你的“检测报告”中得到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有些可笑,因为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 的常识,并且与调速方法、手段无关,只要电机转速下来了,不论你是变频、变极、还是串级,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其结论是一样的。你的“检测报告”中只提供这样一些数据,莫非只是想说明一下常识?
2、调转速比调挡板节能,是与负载特性有关的,换句话说,是与流体力学和电机拖动理论有关的,要想证明你们的“P理论”,论据还差得远,你们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数据。
3、所谓“在P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我没有看出来。我看了你们的一些技术资料,其实你们还是在调节等效电势(串级调速的方法),并且没有看到当代的方法和控制策略(比如新器件的应用、数字控制技术、有源逆变技术、矢量控制技术等等),所以,如果你们真地有一些应用,那也是在传统串级调速理论指导下的一些应用,连现代串级调速的都没有看到。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其原因你们知道,我不知道。
4、也许我看到的测试报告比你多一些,所以我更知道“检测报告”是如何出来的,特别是涉及一些商业目的的“检测报告”。比如,从调转速比调挡板节能,得出“斩波内馈调速将是高压变频调速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样的结论,不仅不符合逻辑,而且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拜托你们吹牛吹得严谨一些好么?
二、关于“崇洋媚外”
1、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的工作者,我的确接触了许多外国的东西,不光是变频技术,还包括电磁感应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甚至包括斩波技术、串级调速技术。如果因为这些技术是外国的我们就否定他,那么,那么我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了,你们也没法做事了。
2、之所以反感“P理论”,不仅仅因为他的理论和逻辑上的问题,还包括他经常把自己打扮成“国人的发明”。作为同行和同胞,我不希望有朝一日外国同行向我质疑“国人的发明- P理论”时,让我抬不起头来。
3、算盘是中国的,计算机是外国的。你是爱国的,我也是爱国的。为了爱国,拿算盘否定计算机却是愚蠢的。
三、再说串级调速
1、串级调速具有控制电压低(转子侧控制),控制功率小(控制转差功率),是串级调速在大容量电机调速控制领域的优势。这一点,与“P理论”无关。
2、长期以来,人们在串级调速领域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新的控制技术,新的电力电子技术也在串级调速系统中得到了应用,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都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串级调速调节范围窄、调节精度低等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的解决,有许多性能优越的串级调速系统在应用中。如果你们不好好研究一下串级调速的理论与应用,每天抱着“P理论”不放,这些进步将与你们无关了。
四、其他
1、如果王献伟先生是屈氏家族的人,上面的话算我没说。为了利益而喧嚣,可以理解,也挺可怜的,我就不说话了。
2、如果您不是其家族的人,我建议您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免得您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3、由于刚刚读了一下你们网站上的“技术”资料,觉得十分荒唐可气,所以言语也许有些过激,还望海涵。

楼主:
致“说人”同志:
  首先我澄清一点,我并非屈氏家族中人,也并非到了否定你所说“计算机”顽固不化之地步,更无为“利益而渲”的想法,我只是想了解到底哪一种技术更好,适应企业的应用,更适合我国的国情。对你及“刘志斌”的观点,我有认同,也有异意。我希望看到更多的真实数据资料。我们以事实为依据来共同商榷,我认为更适宜。
可能是先入为主的道理,我对斩波内馈比变频看好,我认为同样的发展速度,在未来的几年,内馈可能会优与变频。
“说人”认为:“对于风机泵类负载,转差率在0.33以下时,随转差率上升,转差功率是上升的,但过了0.33之后,转差功率会下降的,转速却也是下降的。换句话说,这时, “P理论”很难自圆其说。”
我是这样认为的,学电机的大家知道:Pm=Pem-△P2
                                    = (Pem-Pes) -△P2
            Pem 、Pes 都是在变啊,并不是说其中的一项变,而一项不变,所以认为“抽走的功率变小了,转速却还在进一步下降到更低。”仅此来证明“P理论”很难以自圆自说我认为是事实依据不足的。
刘志斌同志的观点认为:
“电动机的实际运行功率,由负载实际需要而确定,30KW的电机带1KW的负载,电机的实际功率就是1KW。
这时它的转速基本不变。这与P理论的结论相背。”
我认为“电动机的实际运行功率,由负载实际需要而确定”这是正确的,但30KW的电机带1KW的负载,这说明出的力小了。
而P理论研究的是说的调速,这证据与论点不符啊!不能就这样下结论吧?

大家能给我一些实质的数据吗?我想知道?我认为这对我们的认识是有好处的,对学习也更有益。

楼主: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专家对“P理论”的鉴定,而且主任委员是我国的电机泰斗-王季梅老先生,只是我不会传照片,无法把本人的签字传上去,大家先看看内容:

  2004年6月9日,河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保定北方调速有限公司的科研项目“交流调速的P理论”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听取了该项目的工作报告,研究报告,查新报告,对实际应用现场进行了考察,经过鉴定委员会认真讨论,一致认为:
  交流调速“P理论”(即交流调速的功率控制原理)是屈维谦和刘建辉先生提出的交流调速新理论。该理论从力学和能量守恒角度对交流调速的原理进行了新的分析,得出交流调速的实质在于功率控制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新的交流调速公式。根据“P理论”研发、生产的斩波内馈调速专利产品,在高压交流调速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技术性能与变频调速异曲同工,通过实践证明了P理论的正确性。同时,“P理论”对目前其它的交流调速也都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解释。
  1.“P理论”是旨在探索交流调速实质和内涵的全新的学术观点,所提出的交流调速功率控制原理和新的交流调速公式以及建立的异步机模型,具有创新性,对于近代交流调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P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理论与大量工程实践多次反复过程中,把传统理论认为的“串级调速”与“变频调速”分别属于变s和变f两种截然不同原理的调速统一起来,使理论与实践相吻合,从而拓展了交流调速的发展领域。在“P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斩波内馈调速”,在实践中证明了“P理论”的正确性。
  3.“P理论”首次对传统电机学的交流调速理论提出质疑,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国内外有类似论文公开发表,这对于电机学和电力拖动领域以及交流调速技术的发展都是颇具影响力的大事。该理论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建议继续开展深入研究,使理论进一步发展。

网友D:
To:王献伟
王献伟先生是认真的,所以,我就先生提出的问题再说说我的看法。
一、答复
1、关于我提到的转差功率问题。
    你用到了这样一个式子:Pm=Pem-△P2 = (Pem-Pes) -△P2,也许是手误,不然的话Pem-△P2 = (Pem-Pes) -△P2是不能成立的。我想,你这里的两个Pem应该是不同的含义的,或许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更好。
    在你们的许多资料里都提到了这个式子, Pem应该是电磁功率,谁的电磁功率呢,你们没有说清楚,按你们的思路,应该是定子传到转子的电磁功率,Pes应该是转差功率,不知道你们这里说的△P2,是是转子电损耗功率,还是转子机械损耗(包括磨擦、风阻等)。不知道王献伟先生知道不知道,异步电动机正常旋转(不调速)时,其转差功率就是转子电损耗功率,当串入等效电势调节时(串级调速),其转差功率由转子电损耗功率和等效电势吸收的功率构成。转子回路的电功率只有这个转差功率,你们以转子侧功率控制为核心的“P理论”,我理解应该讲的还是转差功率控制,而转差功率的变化规律是与负载特性有关的,比如风机泵类负载,就是我前面说的以0.33转差率为极大值的非线性曲线。而这样的一个变化规律,是与你们“P理论”所描述的功率控制过程是不相符的。这还只是“P理论”的漏洞之一。
2、刘志斌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我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重复一下刘志斌先生的话:“如果仅仅是把电机电磁功率控制下来(比如从30KW到1KW),电机的转速却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P理论”却在告诉我们,把功率控制下来,转速就会下降。所以刘志斌先生才有这样的结论:“这与P理论的结论相背”。同时,不知道王献伟先生知道不知道这样的常识,当异步电机这样运行时,其转速不仅一点没降,反而会比额定转速高些的。
二、几点质疑
1、“P理论”究竟在说什么?
    也许我看到的资料较少(仅限于网络上,主要是你们的网站),但我一直没有见到对“P理论”完整严谨的定义。如果王献伟先生有兴趣,请告诉我你对“P理论”的理解,最好不要把你们网站上的东西直接粘贴过来,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也许我能听得更明白一些。
2、控制哪个功率?
    电机运行中涉及到了许多 “功率”。在“P理论”的描述中,我不太清楚说的是哪个功率,如果是定子电磁功率,就像刘志斌先生所说的,功率那样大幅的下降了,转速不仅不降,反而会有所上升。如果控制的是转差功率,就是我讲的,转差功率的变化是与负载特性有关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都与“P理论”描述的功率与转速的关系不符。
3、功率如何控制?
   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功率是个什么东西?功率该如何控制?功率只能通过控制负载、电势、相角等来控制。控制电势来控制功率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从你们的资料里的主回路示意图,我很遗憾的看到了附加电势,或者说斩波控制后的等效附加电势。这种调节控制方法,早在一百年(估计,未考证)以前,就被人定义为了“串级调速”,这个方法和理论,已经被使用了很久了,现在还在使用和发展中。而如今,你们非得把它描述为新的理论和方法,为什么呢?
4、如何证明 “P理论”?
    要想证明“P理论”是新的理论,你们需要先把那个等效电势去掉,因为这个等效电势存在,其方法就属串级调速领域,串级调速这个名字用得太久了,很遗憾你们提出来的有点太晚了。同时,你们还需要提出进一步的数学模型,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需要提供哪些数学模型,但至少不是你们提出的那些别人都知道含义,而你们自己却说不清含义的式子。

另:
    昨天写完上面的文字,我努力的想把话说得平和一些,把观点说得明白一些。但刚刚又看到王献伟先生新写出来的关于鉴定和王季梅老师的文字,看过之后我几乎无话可说了,除了感慨这个世界真的很小以外,还感慨王献伟先生真的不太了解本行业的事情。想了一下,还是再说最后几句话吧:
1、王季梅老师是我尊敬的一位师长和前辈。由于我这些年一直在从事电机拖动与控制方面的工作,与王老师从事的领域不同,所以接触较少。但我至少知道王老师曾是西交大电器教研室主任,他在真空开关、灭弧、熔断器等领域是卓有建树的。如果说王老师是电器泰斗,或真空灭弧、熔断器的泰斗,也许还比较合适。但如果非得给王老师戴顶“电机泰斗”的高帽,王老师要是知道了,也会不舒服的。给专家戴高帽,不管是出于尊敬还是恭维,毕竟还说得过去。但这个高帽如果戴得太离谱了,就是对专家的不尊敬,就是别有用心。在鉴定的事情上,王老师也许是帮助过你们,你们应该懂点事,厚道些才对。
2、看来王献伟先生对鉴定,特别是有商业用途的鉴定真的是不太了解。虽然我水平不高,但偶尔也会被人误认为是专家而参与一些鉴定会之类的事情,我知道鉴定会是如何开的,也知道鉴定意见是如何写出来的。有时,我也会碍于各种关系和情面,在别人写好的鉴定意见上,闭上一只眼睛签名的。好在我比较了解这些事情,也比较了解王老师的建树,所以不会影响我对王老师的尊敬,但对于不解内情的人来说,就不知道会怎么想了。所以还是那句话,王季梅老师增经帮助过你们,在使用这些鉴定意见和抬出王老师大名的时候,还请你们懂点事,厚道些。
3、其实在这里讨论这些事情有些无聊,本来我是想通过说明我的观点,来让不了解串级调速和“P理论”的同行们了解一下真相,免得被“P理论”忽悠了。看来我是有些多余,该明白的自然早已明白,比如刘志斌们。不该明白的恐怕一下两下也明白不了,比如王献伟们。并且你们的本意其实也不是想讨论技术问题,实际上是想做一些商业宣传。我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你们继续玩,我就不奉陪了,Bye。

网友I(2009-09-01):
很精彩的帖子!   请问:串级调速法中串入转子的装置学名叫什么???它是不是可以把电能回馈给电网?它是属于低压回馈型变频器吗?

望高人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I:
有无串级调速的相关产品介绍和厂家?

网友J:
串级和变频的优劣大家讨论可以,但谁要是做产品跟变频竞争的话,那他一定死的很惨,因为老外在当初选择的时候一定做过全方位的比较才选择变频的,那些专家的理解肯定会更深刻,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网友K(2010-05-19):
引用 网友J:
关于串级和变频的优劣大家讨论可以,但谁要是做产品跟变频竞争的话,那他一定死的很惨,因为老外在当初选择的时候一定做过全方位的比较才选择变频的,那些专家的理解肯定会更深刻,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网友K:
老外确实不傻,当年ABB西门子等都曾出重金收购屈维谦先生专利,为什么没达成交易不得而知,再者,中国地广人稀,高压电网比外国电压等级高,国际大企业自然更着重于世界眼光,优先发展定子变频技术绝对没错,知道现在为止不是还有一些进口产品做10KV时要加一个6KV变10KV的变压器么。针对中国,不是看哪个理论更高级更先进,看实际结果比较实际,至于节能效果两种基本没什么区别,节能多少不是设备决定的,是由工况决定的,毕竟电力电子设备上的损耗无外乎发热,看看设备体积就能知道哪个更节能了,用户上设备关心的事情我想不会是理论,只需要知道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就好,为了降低用户风险,我建议用户不妨尝试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风险由设备厂家来承担,等确实看到成果了在付钱,不失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

网友L(2013-10-16):
   有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转子变频为什么在停电时容易导致IGBT烧损的原因吗?是技术原理的问题还是具体厂家产品可靠性不高的问题,我公司使用的转子变频已经发生两次突然停电时转子变频IGBT烧损的问题,厂家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