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KS系统问题

楼主(2006-07-27):
 请问:我厂使用的PKS系统总是出现CNI000X AB_PCIC-1  CABLEA/B FAILURE的报警,且CPM冗余模件的同步总是断开,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同轴电缆(A、B)的长度超过设定值引起的,在RSLINK里把长度设定值改大点试试。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B:
请查通讯电缆之间是否有干扰,或者通讯缆非原厂制造的原因,或A/B缆是否有交叉安装?
CPM同步断开,请查IO LINK电缆的接地是否正确?

网友B:
通讯电缆是否有干扰的情况,接头是否自制的?A/B电缆在安装时是否交叉了?
CPM同步断开,请查IO LINK电缆的屏蔽接地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2006-09-01):
我们和HONEWELL工程师一起检查了系统接地,确实有接地不正确的地方,已做了修改.现在正在观察期间,谢谢同志们的支持.但CNI000X AB_PCIC-1  CABLEA/B FAILURE的报警还是出现了,这个故障出现后一般在一分钟后会自动恢复正常.请继续给予支持,谢谢了.

网友C:
请问PKS系统里,怎么完成报表?要用VB编程?谢谢,急!!!

网友A:
Creating the Report Definition File

To create a report definition file which retrieves the last 20 fast history values of the point ID "sinewave".

Log on using the mngr user account.
Start Microsoft Excel.
Select Tools > Microsoft Excel Data Exchange > Wizard.
Select Get history values from server(s) and click Next.
Fill in the fields as follows:
Server: localhost
Point ID: sinewave
Point parameter: pv
Click Add, then Next to display the next step.
Fill in the fields as follows:
history type: Fast History Snapshots
number of values: 20
offset: 1
Arrange data: vertically
for all other fields accept the default.
Click Finish to display the result.
To include the date-time at the which the report is run, select an empty cell and type Now().
Saving the Report Definition File

In Microsoft Excel go to File > Save As.
Browse to the 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user folder and enter sinewave as the filename.
Click OK and Exit Microsoft Excel.
Configuring the Report on Station

Note: If you have a report definition file that was created by a user account other than mngr, you need to:

Ensure you are logged on to Windows as mngr.
Open the workbook in Microsoft Excel.
Click Tools > Microsoft Excel Data Exchange > Update Formulas in Workbook.
Save the workbook.
Start Station and log on at mngr security level.
Go to Configure > Reports. This opens the Reports display (see Configuring Reports).
Go to an unassigned report row and click the Configure button.
In the Definition tab, complete the following:
add a title and a name
select Microsoft Excel from the Report type list.
enable reporting on request
Click the Content tab.
Enter the full path to the file, sinewave.xls, saved above. For example, 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user\sinewave.xls where c is the drive where you saved the file (see Saving the Report Definition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