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FANUC PLC求助

楼主(2006-07-27):
GE FANUC PLC(型号:IC200UAL006-CE)的电池是用来保存哪些数据的??????望赐教!!!谢谢

网友A:
是用来保存程序的,如果在断电的情况下,电池也没电了,那么你存在CPU中的程序也不能保存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测得电池电压为3.6V,但不知电量多少,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程序会不会丢失???????

网友A:
我忘了电池的电压最低极限是多少了,你可以给GE技术支持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B:
一般R寄存器的数据是由电池来保护的。

网友C:
你可以给GE技术支持打电话问一下,我想他们会和你讲的,GE的东西虽然贵了点,但他的售服还是不错的。

楼主:
我打了,那个态度恶劣啊

网友D:
别忘了,电池还是内部时钟得电源

网友E(2008-08-21):
就是用户编写的程序呀,我使用的过程中不是很熟练,直接和老外联系的,呵呵,他们回复邮件的速度还可以

网友F:
首服还是可以的,很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