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小型发电机

楼主(2006-07-27):
我想问一下。小型水力发电机中励磁部分的续流管起什么作用。它开路后有什么现象。 我的发电机是320KW的。望各位前辈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起续流作用
当断开励磁回路时
使励磁线圈中的电流有回路
它断开会产生有害高压,破坏绝缘

网友B:
应该是启动时没有励磁电流吧,发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