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有各问题想请教?BAIDU也搜不到答案。

楼主(2006-07-27):
现在流行以太网光纤环网?
概念上的东西就不说了。
我想问的是?节点到光纤怎么连接的?与点对点光纤或者星型连接有什么不同?
例如两个带光口的交换机,点对点是这样:
交换机光口----光纤跳线----光纤偶合器----光纤尾纤(熔在光缆中的光纤尾端)--------光缆------光纤尾纤(熔在光缆中的光纤尾端)------光纤偶合器-------光纤跳线----交换机光口
环网的交换机我查过资料,是有2对TX/RX(A),TX/RX(B)口,也看过设备商用跳线组成的环网,至少要3台才可组成环,大概是这样:1#B-2#A-2#B-3#A-3#B-1#A。
只是跳线组成的环,那跳线与主干光缆是怎么连的呢?光缆到节点时是否需要截断进然后出?那只要环上有2各节点故障或者检修环就断了,这样是不是很不安全?

网友(2006-11-22):
1.光缆到节点时截断,一端接进另一端接出。
2.允许有一个节点出故障。即使两个节点故障,也是两个半环,各自独立运行。

网友A:
也很想知道

网友B:
主干光缆是指组环的光纤环吗?组环的交换机通常是两个光口,看上去每个光口上有两个小接口,全双工的一进一出。两个光口分别连接相邻交换机这样构成一个环。现在都流行环自愈这个概念,也就是当某段光纤坏了的时候,环里的通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恢复。
两种流行的技术:IEEE标准的RSTP技术,最快版本可以在1~2秒恢复。另外一种就是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厂商专有的ring技术,了解的Herschman 500ms,MOXA 300ms...最快的应该是美国N-TRON的100ms。
其实当某个交换机坏了,所连的PLC信息肯定也就无法看到了,所以自愈主要针对中间的光缆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