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问题

楼主(2006-07-27):
我们单位使用的是intouch7.1的版本,现在我们单位又配备了一台电脑。但是没有安装程序。我把程序文件拷贝过去,运行出现动态连接库出错。请问怎么解决?是否必须重新安装才能使用

网友A:
那是肯定会出错的! 必须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除非你是Wonderware总部负责InTouch安装程序开发的. :-)

网友B:
只能重新安装的

楼主:
但是我们单位里没有安装程序啊。。那不是很麻烦?有地方下载吗

网友C:
可以硬盘复制,这样就不用安装了.

网友D:
或者你也可以做一下系统的备份,然后在另一台机器上恢复吗
很简单的呀

网友E(2007-01-21):
应该需要重新装吧,Intouch又不是绿色软件

网友F:
我与光盘,需要的话与我联系010-63956323

网友G:
硬盘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H:
我在安装INTOUCH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提示:内部错误2738.安装其他软件无此问题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